山寨宏基上网本D425换屏故障

楼主(2015-09-26):
今天换一个山寨宏基上网本D425,新屏,新屏线换上好,发现下边出现一条灰色线,而且只显全屏的3分之二,如是码片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二,该怎么弄才好。

网友:
再换个屏试试

网友:
拆元屏麻片

网友A:
换上说好,又有线,乍回事呢

网友:
不需要原屏吧 只要接口一样就行试试看是屏还是码片

网友:
我也想换原屏的码片,这样就没有得保了哟,最奇怪的是,我装原屏不断电的情况下取下屏线直接插在新屏上后,全显正常,但一重启又只显全屏的三分之二,底下就出现一条明显的灰线。我真晕了。

网友B:
屏型号一样吗??会不会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型号一样吗??会不会是主板问题?

屏号是一样的,但山寨货就是麻烦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上说好,又有线,乍回事呢

是新屏与新屏线换好后,出现的故障。开始我以为是屏线的问题哟

网友:
外接怎么样呢?

网友:
我怕拆原屏的码片换上后故障依旧,那新屏就无保了哟

网友C:
你还别说,这个破山寨货还没有外接口呢,

网友D:
看看码片信号正常不  一般就是码片这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码片信号正常不  一般就是码片这块问题

我想取了换上,但就怕不行后,那就没有得保了哟

网友E:
把原屏码片程序刷到新屏上。

网友:
屏接口看看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刷个码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别说,这个破山寨货还没有外接口呢,

呵呵呵你还是再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把旧屏的码片换过来拿,屏接口的8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原屏码片程序刷到新屏上。

请告诉我方法。详细为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