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故障 华硕P5G41T主板 菜鸟帖子 没什么技术含量!!

楼主(2015-09-26):
晚上同行送来一片华硕P5G41T主板 客户说开机风扇转 点不亮显示器 让我帮忙看看,废话不多说,抄起万用表,打1针对地阻值 330欧 正常 9针 420欧 正常 14针610欧正常 没有短路,插上假负载,插上2位数诊断卡短接PW开关 不跑马00代码,蛋疼!最怕修的就是不跑马,从诊断卡00代码分析,主板没有工作起来,抄起万用表,查开机工作条件吧 首先主板可以触发 排除开机电路。查各个信号的工作条件,上假负载,量CPU工作电压1.2V正常 内存工作电压1.49V 正常 PG3.3V 正常 桥供电4.9V正常 开关针3.3V正常 量时钟信号也正常,复位有0V到3.2V的跳变 正常 妈的,心想,供电全部出了,时钟 复位都有了为什么不出信号,脑袋突然想起老师说过的 BIOS也参与开机,果断干下8脚BIOS 拿起编程,网上找了个,刷上,风枪一阵猛吹,上电 跑马亮机,维修至此结束!!总结:主板是由于BIOS资料的丢失,导致不开机,诊断卡跑00代码!

网友:
BIOS引起的问题还是挺多的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维修思路很好。

网友:
桥供电 4.9v 什么桥  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
补充一下:桥供电是1.9V 打错了  呵呵!!!

网友A:
一开始说就知道是BIOS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说就知道是BIOS问题了

是啊,当时没想起来BIOS出问题了  思路乱了!!!

网友:
4.9V? 桥供电打错了吧

网友:
华硕的BIOS还很蛋疼,官网下的有些点不亮。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原来BIOS也参以触发

网友:
可以  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原来是酱紫地 学习 学习了

梦幻、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现在BIOS问题还真多少呀

网友:
我有一块板和这个现象一样,值得借鉴。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就可以刷BIOS了。

网友:
经常在官网下载的BIOS 都是不能用的

网友:
看来BIOS引起的问题还是千变万化的。。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