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N53T 双显卡同时用卡

楼主(2015-09-26):
     最近遇到一台奇笆机器华硕N53T 单用一个显卡可以用,不卡就是做图不行,分辨率只有一个最大一个最小。两个显卡同时用分辨率有了,就是老卡机,没法用,有哪位师兄弟遇见此故障,麻烦给个解决方案。系统就做过好几次了,貌似不是系统的事,那位仁兄有解决方案,告诉小弟一声哦1

网友A:
用独显也是卡吗?

网友B:
换个U试试,是AMD的U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独显也是卡吗?

单独用独立显卡和用集成显卡一样,不卡,没法调分辨率,做图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U试试,是AMD的U吗?

是AMD的U  A8的,我上次给他找U,没找到,不行的话,他下次来了,换U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单独用独立显卡和用集成显卡一样,不卡,没法调分辨率,做图不行,

去下载官方的驱动呢也不行吗?

网友D:
那就屏蔽一个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屏蔽一个试啊。

屏蔽一个分辨率调不了的,就没法做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下载官方的驱动呢也不行吗?

下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这问题有点奇葩

网友:
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分辨率不可调的,会不会跟BIOS有关呢。

网友:
显卡挂了,

网友:
作图不行的话只能说显卡不行了,作图软件要求显卡性能还是挺严格的,显卡不行了作图就会好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