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铁壳剧汤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09-26):
V460乌龟壳很烫,没办法,只有这么飞了,好点,还是烫,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受到警告 推荐

网友A:
查一下是否自举不足导致的

网友B:
用原装的就好!  代换的都烫

网友C:
你这样肯定是不行的!要散热,不然很快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是否自举不足导致的

我看看,现在就是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肯定是不行的!要散热,不然很快烧坏!!

没办法固定,什么原因导致的会这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肯定是不行的!要散热,不然很快烧坏!!

而且我下面放了散热泥,感觉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原装的就好!  代换的都烫

我试试,没办法,换原装看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是否自举不足导致的

自举好的,电源都是9.5,还有其它可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办法固定,什么原因导致的会这么烫

上管发烫的话一般都是自举不足导致上管功耗加大

网友A:
把驱动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自举好的,电源都是9.5,还有其它可能吗

我不记得了,你这个是主控+驱动+MOS管的吗?

网友E:
过完保修回来了不是再有生意

网友:
都是改的管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记得了,你这个是主控+驱动+MOS管的吗?

是的,测量的时候,上管G 和S阻值很低,换了就好了,不过,开机之后不知道是不是芯片烧了,还是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驱动芯片换了试试

换了控制芯片,还是不行

网友:
用原装的吧

网友:
用原装的可以。又不贵

网友:
是不是代换管的参数比原管的参数差啊,你查过PDF吗?

网友:
这样改死得快,芯片都没散热

网友:
这样是不行的了 没有散热用不多久就脱了脚上的焊锡,还是用原来的乌龟壳上官热是有原因的 找到原因就不热了

网友:
直接把MOS管反着焊到板子上就行,美观散热还好

网友:
这能行吗,用不住吧。

网友:
这样不行,,,最起吗要把管子8个脚中的3个脚焊到主板上,,不然没办法散热

网友:
找个小的管子接焊接在主板上就不容易发热了。

网友:
这样不好装机    也不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完保修回来了不是再有生意

  次数多了,名声就臭了,不值得。

网友:
这么多飞线,看着头疼

网友:
这也太丑了吧

网友:
看到我眼花缭乱  这样修起来指定非常爽

网友:
个人觉得高频的PWM调压还是不要飞长线的好  特指控制脚

网友:
换在原来的在地方,不要用线接,找几个点焊好就可以了,从来就没有返修的

网友:
这样飞线好麻烦啊

网友:
加个散热片,也是可以的

网友:
溥溥的一层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