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00-01B 10b 解决掉电通病BIOS,这个真的

楼主(2015-09-26):
开机刚想进系统就掉电,L600-10B  版号DATE 2DMB8E0 REV_E 在网上下了哪个大神讲的原机备份,还是掉电,换上我这个BIOS,开机正常,本人已测试OK,大家可以试下

L600-10B 版号DATE 2DMB8E0 REV_E.rar

网友:
看清你型号了没,*脏话*你MM,我这BIOS绝对OK,你要不是BIOS坏的,刷了也能修好显示器吗,SB

网友:
我台机原来是USB不能用.开机正常。换南桥USB可用.到了掉电。后来用你的BIOS还不开机  板号DATE2DMB8E0REV;E换回原来的BIOS开机还是掉电

网友(2017-12-10):
真的可以吗?我这有台还没显示屏幕就掉电了.下来试试看.非常感谢!

网友(2020-10-16):
已验证,确实是好的。楼主的压缩包里有两个bios,一个是EC的,一个是桥的。我只换了个EC的。

网友A:
我的板子是开机一会儿掉电,是风扇不转持续升温导致的掉电,后来发现是温控芯片坏掉了,换了以后刚开机会转一会儿,后面不转。导致升温掉电。刷了楼主的ec-bios测试不掉电,桥的bios就没刷了。各位刷的时候注意板号和外壳底部的型号,我的和楼主说的完全能对上。不要一上来就骂骂咧咧的,把别人的好心当驴肝肺,这样就没人再愿意发帖分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板子是开机一会儿掉电,是风扇不转持续升温导致的掉电,后来发现是温控芯片坏掉了,换了以后刚开机会转 ...

谢谢你的理解,这种人多 大家都不敢发了,一个BIOS就有什么都修好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