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6):
插上可调电源 待机0.018,按开机 能开机到0.8左右,先解决待机后,开机还是0.8左右不显示,哪里问题?NEC大电容拆了换470电容四个,效果一样!
不显示

网友:
其实换4个330的电容就可以,0.8左右应该是内存问题,你换下内存试一下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下吧

网友:
线把电流修好再看看显卡

网友:
内存,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记得这个用330代换的啊

网友:
0.8基本内存就没有通过,换下内存试试。或者测量一下EC脚的LPC总线有没有波形。

网友:
可能是内存的问题哟

网友:
我都换6个 330 的

网友:
没跑到内存 或者 CPU没工作

网友:
先确定CPU和BIOS程序是不是好的

网友:
查一下外设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我一般用6个330的电容,CPU寻址了没有?

网友:
刚搞了一个,0.8,擦内存亮了

网友:
拔掉内存看看电流

网友:
待机0.018是重点……。其余不多说了……

网友:
楼主你直接百度一下 R428 0.018

网友:
0.018 不是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