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自动装游戏问题解决

楼主(2015-09-26):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WIN7系统会自己安装一个游戏,虽然可以卸载掉,但烦人。一天能装四五次。我虽然安装了360卫士,但平常不开,机子是裸奔的。用各种杀毒软件彻底杀了好几次毒,没查到问题。突想开启运行360卫士全程监控,看看能不能抓住擅自运行的软件。结果此软件第一次运行就被360监测到,发出提示。根据提示的可执行文件位置C盘的TEMP临时文件夹中删除此文件,应该OK了。

网友A:
从没遇到过,应该是你的系统不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没遇到过,应该是你的系统不纯

系统开始是好的,后来安装各种软件引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开始是好的,后来安装各种软件引出的问题。

嗯楼主的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这是你自己的电脑 要是客户的 怎么着也带给他做系统

网友C:
楼主,系统明显有问题了,重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系统明显有问题了,重装吧!

的确问题还没有解决,鼠标点右键时死机几秒,一个游戏就装上去了。今天360卫士全盘杀毒,杀出了一批注册表和浏览器木马问题,处理后应该好了,到现在还没有出现问题。我的机子重装系统任务比较艰巨。今天帮一位客户修复了系统,挽救了重要资料。当然不是所有情况都可以修复。

网友(2015-11-03):
所以说,安全软件还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