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简单维修联想L195WD,及备份了相应的mcu数据

楼主(2015-09-26):
客户送修一联想L195WD ,故障为无供电,灯都不亮,问客户,他说用着突然就不行了.上机后确实点不亮.打发客户后拆机,故障表现为无输出,电源一体板有异响,先目测没有电容爆,然后拆板测试所有的管子,包括二极管什么的也没有击穿.没办法把整个板加焊了也没好,只好从料板中找了一个来对着查看,发现 图中标的位置的一个电容(我已经拆了)一半黑一半黄,一量,短路的,大喜,拆之,拆的过程成粉了,好吧,从相应料板找到此电容,发现它是一个104 ,装上后,我也不量别的,上机,灯亮了,异响也没有了.装机.把好的mcu备份出来.此mcu对应的屏是 备份好,拷机,晚上交还客户.
备份的mcu在此:

网友:
这种显示器修得多

网友:
是啊 谢谢;小星星

网友:
这不对比还真是看不出来。

网友:
那异响,可能是打火吧

网友:
楼主分析很到位

网友:
这种电容很少遇见坏的

网友:
这个电容坏的少!

网友A:
电容被烧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被烧短路了,,,

确实是烧短路的,因为在拆的过程它都粉碎了.我现在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地方的这种电容能烧得了,并且只有这一个故障点.其它都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烧短路的,因为在拆的过程它都粉碎了.我现在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地方的这种电容能烧得了,并且只有 ...

可能是电容耐压不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容耐压不够吧

这个它是原来就是这个的,怎么会不够呢,都用了这么多年了

网友:
感谢提供数据,

网友:
不客气,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要不论坛怎么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