昻达P4MT主板只能上533内存,且显示只有192M,什么原因?

楼主(2015-09-26):
有一块昻达P4MT主板只能上DDR2 533内存,且显示只有192M,上其它频率内存不开机,跑码为D4,点不亮,这是什么原因?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没人指导下!!??

网友:
师傅呢?指导下

网友:
这是因为主板现有的BIOS版本不支持,刷最新版的BIOS就行了。

网友:
主板条内存呗,

网友:
BIOS问题,刷个新地可以解决

网友:
有时能正常点亮,有时不能,什么样的代码都有,比如28卡住不动了,重启N次才可以,现在能正常,系统又进不了,晕,好像是内存问题,但我的内存是好的,确定没有问题,当真刷BIOS能解决?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修不好,换主板了.期望你能修好它

网友:
也是闲来无事,学习一下,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帮忙下下了

网友:
楼主清下CMOS,换个CPU和内存,测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并观察下有无断线之类的,最后再刷bios吧

网友:
刷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