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427 版号 LA-4841P

楼主(2015-09-26):
手里有两台一样的故障,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电流到0.9 ,换内存,CPU,换显卡,刷BIOS 故障依旧。求大神们帮个忙。附上图纸。在线等啊。

网友A:
按时序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错了 地方错了

网友B:
这个机器好像是单独的显卡版  你可以尝试不装显卡版 看下跑不跑吗  是不是显卡版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好像是单独的显卡版  你可以尝试不装显卡版 看下跑不跑吗  是不是显卡版有问题引起的

电流0.5,跑马F1

网友:
应该从哪里开始?显卡没有发过来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一步一步来吧

内存都过了

网友:
独显,有显卡板的,不上显卡肯定报显卡

网友:
电压都有了,从CPU供电的PG入手。

网友:
我刚好也有一台一样的机呢
有人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