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DATE2DMB8F0 REV:F 外接有显,LCD无显

楼主(2015-09-26):
LCDVCC无电,LVDS_DIGON无信号,LCDVCC还受别的情况影响?

网友A:
是 0728014么  这个显卡坏得很多

网友B:
显卡坏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 0728014么  这个显卡坏得很多

216-0772000

网友:
显卡要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坏的可能性大一些

外接进PE时,花屏一会儿。。到桌面就好了

网友A:
000还不是一样的   你用疯抢 加热 搞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0还不是一样的   你用疯抢 加热 搞哈

重植的,不行

网友A:
  你看下 码片 数据 供电这些  慢慢查下

网友C:
屏线 显卡都是有可能的 查下相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 显卡都是有可能的 查下相关信号

屏,屏线都是好的,就是LVDS_DIGON不出,不知道为什么? 是显卡坏了?这个信号直接到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 码片 数据 供电这些  慢慢查下

这些东西会影响出LVDS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 码片 数据 供电这些  慢慢查下

这些东西会导致LVDS信号不正常?

网友:
这个显卡坏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