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掉电

楼主(2015-09-26):
       最近CQ42 修的比较多啊,又一台掉电的,开机到0.6 左右掉电了 ,再开机马上上电不了,放着不动,又自动开机仿佛这样,首先想到的是3v5V 这样的后级电压不出,断掉PQ42 PQ43 PQ20 开机不断电了 电流停在0.2左右,看那股电压出不来吧,测试是1.5v 内存电压不出, 量控制10 11脚有3.3 了 还是不出,换芯片后正常开机显示, 但是有时候等一会又掉电了, 后来才发现PU0 RT8207 部分只要风枪吹一下 马上就行了 等一会后 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掉电 真的麻烦 。芯片换了,后级的固态电容也换了 还是不行 现在是非常的不稳定  看到论坛上有仁兄遇到一样的问题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3340-1-1.html 他说加焊了PR28 也好了   我也量了 也确实是开机后这个电压掉到1.几 但是我的万用表每次捣到12脚 机子都会掉电 每次都这样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有两个疑问这个吹热就有电压产生 不稳定的情况从哪里查啊,第二就是万用表一捣电压就消失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解

网友:
打下这个电阻冷热是不是阻值有变化。别外应该有一个小贴片电容也看看。

网友:
单独加热原件,比较好判断故障

网友:
掉电。是机器亮了掉电还是没有亮就掉电了。还有看看电压是否出来完了

网友:
会不会显卡虚焊吹到了

网友:
RT8207的12脚是芯片的工作频率设置脚。把PR28换新后,如果还是不稳定就把PR28的阻值改稍微小一点。万用表点12脚导致无电压输出是因为万用表的内阻对12脚分流了,所以引起芯片工作频率不正常停止工作了。

网友:
这个脚是频率设置的,看一下是否为电阻或线路的问题,看是否有板层漏电的情况 ,打一下12脚的对地阻值看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就考虑换芯片吧

网友:
手上有台G6也是这个问题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