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关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5-09-26):
手上有片联想G41主板,进系统关机后自动重启,排除了软件系统等问题,BIOS也刷过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搞,希望搞过的大神给点建议

补充内容 (2015-9-29 23:31):
经傲视冰雪提醒,拆了网卡后OK了

网友:
直接下网卡

网友:
看看是不是网络唤醒信号异常引起的?

网友:
测是不是有欠压,滤波不良,,在不行加焊桥试试

网友:
如果进系统都正常的话,就查一下网络唤醒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确定你的内存是好的,,很多都是内存故障导致自动重启,很多华硕主板自动重启32.768KHZ频率不正常,检查32.768KHZ金振与谐振电容电阻,检查外设,USB,声卡,显卡,网卡,COM口,并口,软驱,在BIOS中依次屏蔽检查,也可以拆除检查

网友:
io也有可能

网友:
谢谢你的提醒,的确是网卡芯片坏了导致的,拆了网卡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