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6VM待机0.020A,触发到0.030A故障

楼主(2015-09-26):
主板上无进水、动过等痕迹。用万用表打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对地值都正常。说明主板无明显短路现象。

既然静态下没有发现问题,那就接上可调电源0.020A,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030A(有轻微变化)。说明南桥没有收到所需要的条件,不发出SLP信号。测EC发出的PWRBTN#信号3.3V,按开关后无任何变化(正常是高低高跳变),说明EC条件不满足。
继续测量EC待机条件,发现都正常。于是,刷了个BIOS,故障依旧。接着查桥的待机条件,查到SRTCRST#时发现问题了,

拆掉旁边的电容,再次测量3.3V正常了。找了一个大小差不多的换上。再次触发,漂亮!电流一下子上到0.8A,这是因为没上内存,接着都装好后。亮机了

网友:
电容漏电导致SRTCRST#被拉低了

网友A:
很好的检修思路。加分并赞!

网友:
不错的检修思路哟,新手很容易懂

网友:
始终不习惯用点位图修机

网友:
楼主 应该把点位图发上来

网友:
作为 小白  能 问问关键点 对地阻值是多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检修思路。加分并赞!

很活跃。论坛需要你这样的啊。

网友:
楼主修机器很细心啊!ASUS的机器连这个小电容都能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活跃。论坛需要你这样的啊。

多谢表扬,互相学习,还要多多向你们请教。

网友:
修到好多RTCRST滤波电容漏电的,始终不知道什么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