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开机logo画面

楼主(2015-09-26):
    高手来袭,现公司有一批LenovoK20-80笔记本电脑,需要更改开机logo画面,有能力者来。成功之后必重金酬谢!!!   Q:839556467    电话:18151966423

网友:
没有高手嘛!

网友A:
楼主是想把开机LOGO改成自家公司吗?不要这样做,会有反效果的!

网友:
电脑改logo比较简单吧?百度搜个教程试试就行,估计

网友B:
应该在BIOS里面改 试过刷方正的BIOS出现 华硕 估计差不多

网友:
要改BIOS里的程序。这个还真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想把开机LOGO改成自家公司吗?不要这样做,会有反效果的!

应客户要求,不是给自己打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在BIOS里面改 试过刷方正的BIOS出现 华硕 估计差不多

高手能不能搞定,重金酬谢。

网友:
那个只能重写BIOS了

网友C:
以前有在系统里刷过一批E4430A的机子,以下命令供参考
DOSFLASH /FILE JAET34WW.CAP /LOGO  /NOERROR /SD /SN /SHUTDOWN /SILENT /BBL

网友C:
补充一下,那开机LOGO图片是有要求的,格式,体积。还有我那次右下角的昭阳小LOGO没去掉,客户接受也就没有深究了

网友:
这个需要高手才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在系统里刷过一批E4430A的机子,以下命令供参考
DOSFLASH /FILE JAET34WW.CAP /LOGO  /NOER ...

我这个能搞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下,那开机LOGO图片是有要求的,格式,体积。还有我那次右下角的昭阳小LOGO没去掉,客户接受也就没有 ...

我这个你能搞定吗?

网友:
    我那个是弄了一晚上,再加上一上午才搞定的。你先搞到能在DOS下刷的BIOS,解压后你会发现有.bat的文件,打开看一下,也许和上面发的命令差不多,那恭喜你,离成功很近了。

网友:
这个好像都没有人可以解决,除非亦联想的软件

网友:
这个估计还有点难,得高手出马了

网友:
这个可以吗

网友:
某宝有专业做BIOS的,他们可以制作BIOS 把你原机的给他,让他帮你做好 直接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