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从没时钟到开机认硬盘时就花屏 后黑不跑码

楼主(2015-09-26):
华硕p5g41t-mlx 1.03 开时没时钟,PG 3.3V 供电 14.318M 都正常,换780-954时钟后,复位,可以跑码到亮机了,但到开机准备认硬盘时就花屏 后黑不跑码。。。刷了BIOS 一样。。桥供电1.15 总线1.2南桥1.5 内存 1.2-1.4V  ,开6进BIOS 正常。但热重起。就不跑码了。。。
经检查,发现CPU供电只有一相工作 CPU电压为0.9-1.2V(E5300),但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其他MOS上G级 均没有电压。。是不是CPU电压不正常???EPU芯片有问题??还是本来没进到系统时 这个CPU供电会自动省电模式,只有一相工作的?

补充内容 (2015-9-29 12:00):
更正一下,CPU供电有两组正常,有两组G极都没有电压。。。是不是不正常呢?

补充内容 (2015-10-15 14:19):
裸板上电 测试内存供电 也只有1.2V ,换了内存供电IC7120 也一样。。。。是不是在不跑码前是1.2V的?还是MOS管有问题了?但测波形很清楚的高 低图啊。。。

网友:
楼主可以进winpe 里面试一下,看是不是正常,另外这板有四相供电,只有其中一相正常,两外三组无电压,肯定是不正常的,可以在有CPU供电的那一相和其他三组的供电看是不是互通呢?

网友A:
CPU只有一组供电是不正常,先查CPU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只有一组供电是不正常,先查CPU的供电。

更正一下,CPU供电有两组正常,有两组G极都没有电压。。。是不是不正常呢?

网友:
查场效应管

网友B:
楼主可以进winpe 里面试一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我也有块这个型号的板子 cpu 有0.9V的电压 内存有1.2V 电压  不跑码  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进winpe 里面试一下,看是不是正常

进不了PE 没到认U盘就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