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死机 未修复 几个问题请教下大神.

楼主(2015-09-26):
机器是一修 多数情况下 windows徽标后死机 偶尔能进系统   死机后 风扇狂转
  死机后测量 发现 force off#  拉低了ec_rst

force off#  都拉低了 为什么就是不掉电  直接死机呢
死机时测量 全板供电发现没  CPU 供电 没有+1.5V电压 断开cpu电源芯片的PG
后死机测量全板供电 发现只有CPU供电 不见了

最后发现 断开13脚 psi# 外围电路 另接一个1.5V到芯片13脚 就不会掉force_off#

也就不会死机了 这样可以长期期使用么  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psi#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用的?我看图纸上面他是 直接进入CPU里面了?
客户崔太急,机器已经取走了 无法继续下一步操作,只想上来弄个明白,
还请高手们 不吝赐教..

网友A:
是不是 显卡坏了 ,这个机器 BIOS容易坏  刷个BIOS

网友B:
是CPU降频通知芯片降低电压的吧,加电压给他就让芯片稳定输出。这机器一堆毛病的,显卡会掉电,CPU供电换管换电容。

网友:
这是一个组合,该芯片的1脚和13脚组合表示进入VID电源管理状态,根据VID组成输出电压,工作状态时,1脚要接地,而13脚必须要为高电平

网友C:
应该还是CPU电压不稳定,换管与电容应该可以排除。

网友D:
弄个1.5V就可以了,不死机呀 那么神奇

网友:
我正好也有一台不定时死机掉电的,查不出问题。

网友E:
如果是因为CPU供电PWM电路出问题的话,你这样改有可能用时间长了的话会烧东西哟。

网友:
psi 是节能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因为CPU供电PWM电路出问题的话,你这样改有可能用时间长了的话会烧东西哟。

所以 我还原故障了 让他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显卡坏了 ,这个机器 BIOS容易坏  刷个BIOS

bios是刷过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CPU降频通知芯片降低电压的吧,加电压给他就让芯片稳定输出。这机器一堆毛病的,显卡会掉电,CPU供电换管 ...

感谢 指导,可惜机器已取走 无法验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CPU电压不稳定,换管与电容应该可以排除。

可惜 没有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弄个1.5V就可以了,不死机呀 那么神奇

是真的呢  测视了好多次的哦

网友F:
这机器爱出问题,而且都是不好整的,我修了一台刷BIOS亮机的,可鲁大师一测,96度,开机就96度,然后分别刷了很多BIOS,刷了一上午,都能亮机,都是96度,最后不刷了,风扇改常转,也没掉过电,不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显卡坏了 ,这个机器 BIOS容易坏  刷个BIOS

过来学习,增长见识的,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爱出问题,而且都是不好整的,我修了一台刷BIOS亮机的,可鲁大师一测,96度,开机就96度,然后分别刷 ...

测的是96度,实际没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