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5料板及屏线

楼主(2015-09-26):
求购B475料板及屏线,因主板屏线接口和屏线烧坏了,谁手里有料板就别藏着,QQ:1005858000

网友:
笔让本料板很多,I系列以上的
欢赢购买。QQ 584658693

网友:
B470   一样的吗

网友:
我需要的就是上图所示的一个屏线接口,有的话带价加QQ 1005858000

网友:
淘宝找了很久都没找到这接口,只有买料板了,如果谁知道这个接口哪有买请告诉我,或者谁有这个接口的料板也可以跟我联系 Q1005858000

网友:
b470应该是一样的接口

网友:
B475  B470料板 大量供应   QQ  452703091

网友:
已购买B470料板拆接口修复,感谢大家。

网友:
买这么还是要点运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