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13269-1,不触发

楼主(2015-09-26):
裸板,板号:13269-1.待机0.001,感觉偏低,不触发。测量开关处有3.3V电压。待机芯片为TPS51225,线性有3.3V,没有5V线性。无EN信号,没有3、5V待机电压。飞线3.3V到EN脚,3、5V可以正常出来,但还是不触发。充放电芯片BQ737,测量6脚ACDET有2.58V,5脚ACOK没有电压,旁边上拉电阻另一头有3.3V电压,更换电阻还是没有ACOK,更换EC(NPCE285PA0DX,找不到资料)无效。更换BQ737无效。将BQ737的5脚断开后,那个ACOK的上拉电阻两头都有3.3V电压。请教这个BQ737还需要什么条件才不拉低ACOK脚。

网友:
BQ24737适配器模式,正常5脚ACOK#是开漏输出低的。

网友:
这个ACOK低电平是正常的,我搞错了,不过那板还是没有搞定。

网友:
如果充电芯片ACOK#脚外接上拉电阻的话,那么充电芯片ACOK#脚开漏时输出的是高电平而不是低电平。

网友:
笔记本式什么型号的

网友:
你有图纸吗?

网友:
你都想多了啦   你刷一个ec的BIOS就好了   哪有这么复杂啊,,只是一个没有待机的问题

网友:
BIOS刷过了,没有效果。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我也有个有待机不上电

网友:
没有修好,还扔在一边,没有图纸,不好搞定

网友(2015-10-29):
现在新机子没图实在不好下手。只能眼睁睁的看着

网友:
今天又来了一片,一样待机0.001,不触发。晕

网友(2015-12-01):
有图纸吗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