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主板插网线死机

楼主(2015-09-26):
一片杂牌G31主板集成网卡不插网线怎么用都没问题,只要一插立马死机。网卡芯片也换过,接口也没短路,想不明白会是哪出的问题。

网友:
重新装个网卡驱动

网友:
可以按个独立网卡,然后把这个网卡禁用,今天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机器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双敏的主板,网线插上集成网卡口电脑就会蓝屏,难道是南桥坏了,最后加PCI网卡解决。为何不插网线没事,插了就蓝屏,哪位能解释一下?

网友:
和网卡驱动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
好奇,等大神解答呢

网友:
以前搞过一台笔记本   用无线上网就 自动 重启  , 后来发现 是无线网卡驱动的问题。。重装驱动 就好了

网友:
重装系统还是不行的话,很可能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直接禁了网卡,加装一个外接USB网卡就轻松解决了!

网友:
有可能是网卡芯片外围电路出现问题了,

网友:
先从软件开始。从装系统 。 看驱动正常不? 还不行  就是 硬件问题

网友:
网卡问题外加一个独立地不就可以了吗,也才二十多

网友:
驱动不兼容有冲突导致蓝屏

网友:
这种问题如果换网卡可以解决问题就直接换,没必要在网卡上费很大功夫维修。

网友A:
一般这样的我是直接拆掉原来的芯片,加独立的解决.

网友:
换个外置网卡,把以前网卡驱动卸载了,装系统时跳过网卡驱动安装。。

网友:
从做个系统试试  之前遇到一台机子   插音箱就蓝屏  从做系统就KO

网友:
有可能是网络有回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样的我是直接拆掉原来的芯片,加独立的解决.

直接禁用不就得了还拆,你真有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禁用不就得了还拆,你真有功夫

有的禁用还是关不了机的....有些你不拆,用不长,它芯片就会短路连机也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