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11R能触发 能开机 不显示故障

楼主(2015-09-26):
我是新人  刚接触主板维修不久  很多不懂的地方请大家多多见谅。查各大电路都正常,看可调电源电流显示开机正常  就是显示屏不亮  故查显示屏接口  发现LCDVCC供电没有。15VALW 测出来也只有6V  Q37  G极待机为高电平 开机后为低电平  开机后Q39 4脚无输出 。请前辈指教  解读一下此图故障

网友A:
先查q37,q38,q39,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Q37 的2脚高电平过来导通Q37产生3脚低电平加到Q38截止  15V通过电阻加到Q39 G级导通3V电压产生屏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37 的2脚高电平过来导通Q37产生3脚低电平加到Q38截止  15V通过电阻加到Q39 G级导通3V电压产生屏供电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 待机是Q37 2脚待机时有3.3V电压   所以Q39 3脚有控制电压 。但是开机后 Q37 2脚为低电平 最后导致Q39 3脚为低电平 ,Q39没有导通条件 所以LCDVCC无供电。  然后我查了Q37 2脚的,发现2脚直接由EC供继 ,我头大了! E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q37,q38,q39,看看有没有问题

都没问题。导通条件达成后  都能工作正常

网友D:
给你个大胆的建议,先测LCDVCC对地阻值看有没有短路的,没有的话就直接飞线到3.3V_RUN上 ,可以试试看屏亮不亮?亮就是这个电路问题慢慢查吧,不亮就是其他地方故障,这个位置就不要搞了

网友E:
Q37  G开机后低电平 看看是不是被哪个拉低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发出高电LCDVCC_TST_EN到N管Q37使之导通拉低Q38复合管G极使之截止,+15V_ALW经R352加至Q39的G极使之导通从而将+3.3_RUN转换为+LCD_VCC。检查下Q37有无高电平,R352的第2脚有没15V,Q39的3脚有没高电平电压,一步一步慢慢测。祝楼主马到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Q37  G开机后低电平 看看是不是被哪个拉低了

他是直接受控于EC   中间没有元器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大胆的建议,先测LCDVCC对地阻值看有没有短路的,没有的话就直接飞线到3.3V_RUN上 ,可以试试看屏亮 ...

试过了 直接飞线到Q39 1256脚。开机后 屏幕有反应,短路问题  我已经拆了C453 C452  这里是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 直接飞线到Q39 1256脚。开机后 屏幕有反应,短路问题  我已经拆了C453 C452  这里是没有短路

有试过外接吗

网友C:
外接正常 所以我第一排除了显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外接正常 所以我第一排除了显卡问题。

EDID信号检测了吗 供电3V和两个码片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EDID信号检测了吗 供电3V和两个码片信号?

有3.3V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EDID信号检测了吗 供电3V和两个码片信号?

刚才我试了一种方法 。3.3VRUN是开机后才能产生,然后Q37 2脚开机后高电平才能产生LVDVCC,这样我就把EC连接 Q37 2脚的信号脚 翘了起来,  3.3vRUN飞线到Q37 2脚 这样开机后  LVDVCC产生了。但是屏就是变了一下颜色,没有图像。(机子拿过来的故障是   装电池开机八声报警 ,拆下电池用适配器 是两声报警。15VALW 只有6V  在各大电路都是如此。)  我修到这里 已经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 待机是Q37 2脚待机时有3.3V电压   所以Q39 3脚有控制电压 。但是开机后 Q37 2脚 ...

如果按照你的思路,Q37的D级产生低电平把N沟道场管Q38截止,15V ALW只能通过大电阻R352来到P沟道场管Q39的3引脚S级 此时从LCDVCC TST EN过来的电压电流经过Q38B内部的稳压二极管可以过来一路空载电压经过R371来到Q39的4引脚G级,也可以经过Q38A的二极管来到Q39的S级,这样G级电压等于S级电压场管时关闭的?

网友:
外接正常不代表显卡没事的

网友:
有时加热一下显卡会少走弯路的  :个人的维修习惯

网友:
外接正常也不能代表显卡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按照你的思路,Q37的D级产生低电平把N沟道场管Q38截止,15V ALW只能通过大电阻R352来到P沟道场管Q39 ...

额。。  算我愚昧 Q37D极怎么会产生低电平呢?而且这里的三大场管都是N沟道的,都是G为高电平才能使场管导通。你说的  我有点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