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s26 v6 板号: MS-7774 ver 6.0 开机报警 黑屏??

楼主(2015-09-26):
ms-7774 ver 6.0   V星h61m-s26 v6 板号:  MS-7774 ver 6.0 开机报警 黑屏??
加装一个PCI-E的独立显卡就可以显示了  2片主板都 是这样  如下图 电压除了CPU右侧只有一个电感的那个电感上没有电压 (应该是CPU集显供电吧 我想)
刷了BIOS 也一样  加焊南桥也不行 ?、求助了  想修好它

网友:
这也是我同时遇到不解的问题,想求解

网友:
你都知道没电了   还不找原因?

网友(2015-10-26):
我的是能亮但是核显没mos管没电压 运行半个钟就黑屏  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