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问题]
我没负分。随便扣我分,我原先100分,下载2次,后来就不知道怎么没分了。

楼主(2015-09-26):
我没负分。随便扣我分,我原先100分,下载2次,后来就不知道怎么没分了。

网友:
随便把我90分弄没了,后天去查。怎么回事。

网友:
有这个情况  每次下载的时候会出现两个下载 这样十分就没了

网友:
扣分没商量

网友:
有时候是这样的,慢慢找原因吧

网友:
哦,原来是新来报到,是这样的,每个人都一样

网友:
我也是新来的,楼主加油

网友A:
后台都能看出我只减过10分,然后100分就没了,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台都能看出我只减过10分,然后100分就没了,为什么?

随便扣分是不存在的,请回忆一下您下载时的操作方法,谢谢!
建议:网速不好的时候不要下载尤其是多次点击下载同一个附件

网友:
下载链接哪里你多刷新几次试试 看看会不会扣分 就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