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V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5-09-26):
前几天接到华硕笔记本一台,故障是不触发,接电池待机电流0.03A.拆电池电流一样。拆机看板号K53SV 3.0的板。测量3V5V正常BIOS6脚有波。在论坛搜索K53SV不触发的故障阻排坏的故障不少。按贴子直接检查了自己的板阻排没有发现问题,刷BIOS故障不变。由于有待机心想EC的问题可能不大,从桥这边检查吧。下了点位图一个一个测量,测量到SRTCRST#的测试点发现电压只有0.271V而RTCRST#测试点3.011V,围绕SRTCRST#元件一一拆下测量。当测到C2003时发现该件漏电,更换后SRTCRST#的电压正常,接电源自动上电并亮机。现在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没有维修之前接电池充电灯不亮。维修以后关机接电池充电灯亮,并且有充电电流,可能自己理论欠缺,请大家说说。

网友:
楼主真细心查待机条件能发现问题

网友:
不开机是华硕的专利,楼主思路清晰问题得以解决不错哦。

网友:
同样有修到过一样故障的,也是RTCRST#延时电容坏。

网友:
ec是一直工作的,它检测电池电压

网友:
电容漏电而引起电压条件达不到,所以就不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