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8VM800M上電時序

楼主(2015-09-26):
vt8237r plus  SB
W83301  ic

請教VIA的上電時序. 不知道怎麼查. 不過電

网友A:
每个板子的时序可能都有点区别的,这要找图纸,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板子的时序可能都有点区别的,这要找图纸,来分析。

想知道 via的上電時序.

网友B:
VIA上电 有专用开机芯片的像IT8282M 是开关送给南桥 南桥发送信号给专用芯片 芯片收到信号在发出信号拉低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A上电 有专用开机芯片的像IT8282M 是开关送给南桥 南桥发送信号给专用芯片 芯片收到信号在发出信号拉低绿 ...

如果沒有的 單純是 VT8237r  PLUS?

网友:
不好意思 VIA桥的主板没修到几块 所以不是很熟 VIA SIS应该是南桥收到开关信号后 桥发出信号通过几个三极管拉低绿线 可以通过跑线找打绿线相连三极管 VIA桥 32.768电压在0.5至1.5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