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这样修将就用

楼主(2015-09-26):
客户抱来一台式机,师傅,这机器按开关么得反应,你给看看,估计问题不大,100以下能修好就修下。
NND,又是这种半桶水,本来想不鸟他,回头看了下老婆的眼神,几天没收入了,搞下吧,哎,生活啊。
拆机,测试开机针电压1.2V,明显不对,先测电池,电压正常,跳冒电压也正常,打开图纸跑线路,测试到3.3v_atx电压不正常,这电压是ATX插座上的+5VSB经过一个5脚管子转换来的,风枪伺候,拆下来,表测试没有问题,装上,点亮跑马亮机,难道又是虚焊,满心欢喜装机,NM,咋个又是不触发,测试排针电压1.2V,拆机再来,发现只要烙铁补焊能亮一次,关机又不亮。
找了下料板,没发现相同的管子,本想定管子,一想客户那半桶水,不想花这钱,想了下,不就是一个3.3嘛,直接液晶主板上拆了一个1117装上,测试几十次正常,装机通知客户取机,收费99大洋,符合用户的100以下的要求,附修好图。

网友A:
那 5脚的 管 时检查容易坏的,通病。 APL 上面型号忘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 5脚的 管 时检查容易坏的,通病。 APL 上面型号忘记了

没注意过是不是通病,主要没有料板,APL5535

H55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过是不是通病,主要没有料板,APL5535

对就是 APL5535

网友:
楼主这线飞得也太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过是不是通病,主要没有料板,APL5535

通病,坏得很多的这个,我修理过这款主板 起码20例都是坏 这个5脚的APL东西

网友C:
楼主,为毛线不是99.99呢

网友D:
这个收费99元客户给的爽快吗?

网友:
元件成本没多少,修机时间也不长,这板修的值。

网友E:
为毛还少一块不收类‘

网友:
99修块主板还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毛还少一块不收类‘

满足客户的要求,低于1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毛线不是99.99呢

没一分钱找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收费99元客户给的爽快吗?

还行,客户没说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行,客户没说太多

有些客户可能会和你对打....

网友:
*脏话*这飞线够牛逼

网友:
楼主修个主板要99,厉害

网友F:
你这个飞线 有点夸张了 啊    100元以下就得99元吗?  你牛!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飞线 有点夸张了 啊    100元以下就得99元吗?  你牛!

主要客户是半桶水,装B看着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飞线 有点夸张了 啊 100元以下就得99元吗? 你牛!
哦哦 这种客户就该杀多的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飞线,有的客户会看的,还是用原型号换的好

网友:
我很好奇,你哪儿来的图纸啊

网友:
方法可以 收的价格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