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 REV.1.03内存不过反复跑码D1??

楼主(2015-09-26):
M5A78L-M LX3 PLUS REV.1.03内存不过反复跑码D1??   是AM3 主板了 换过CPU 一样 换了几根原装的内存也不行 内存在别的 H61板上点OK  洗板水洗刷过内存槽 擦过内存全不行
内存电压一直是1.37V好像偏低了 、。。。  CPU电压1.35V  北桥1.15V  南桥1.2V 都 正常 CPU座上面风扇插座有个5脚管 2.5V也输出了。
也没发现主板上哪有 线路烧断 和元件外面明显不对  声 卡  网卡 EC温度也不高
先刷了个 BIOS一样 跑到到D1又反复跑码到D1 。。。。
加焊EC  。。加焊北桥 。。。。加焊南桥 。。。还是滔声依旧啊  。。。来人帮忙看看吧!!!

网友:
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SPD,,,,,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内存上下管的波形

网友:
1.37小了吧

网友:
好像是822排阻

网友:
有没查内存条件,供电,时钟,SMD,VTT,,还有驱动管,是不是被拉低或自举不成功

网友:
是正常的电压吧,

网友:
正常应该是1.5吧,实测一般1.6几这样。

网友:
1.37不正常 看看是不是反馈出问题了

网友:
把时钟换了就可以了,我修了很多!!

网友:
IO旁边32脚的那变822换了看看

网友:
这个不好整,开机跑D1还是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最后发现少了一组时钟。北桥完了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ASUS 1.37v也是正赏的,查内存其它供电

网友:
华硕的板子就是操蛋啊

网友:
压压北桥  不行只能上BGA了

网友:
SMBUS  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SMB问题,我上次也遇这问题结果是SMB短路

网友:
表笔误差也会导致1.3几的呀,建议多刷几个BIOS

网友:
D1不是IO的问题吗?换个E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