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 ev-727亮一下就灭求助

楼主(2015-09-26):
每按一次开关 屏幕亮一下 2秒后变为背光不亮 刚从TB订的电源板
求助

网友:
屏坏也有可能呀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也有可能啊

网友:
高压灯管坏或者高压板坏。。。要是灯管坏,板子估计就白买了

网友:
你会代换排除法不

网友:
你有没有确定你的灯管是好的啊。

网友:
不测试灯管就定板子,就当是交学费吧

网友:
如果确定是暗屏,就看灯管和高压

网友:
有没有测试过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