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37 LA-9981P 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5-09-26):
第一天 接到机器 不触发 报价 拆机 一看进过水 先清理    清理完后 发现PU100左边掉了一个电阻  右边与 PU100 17脚相连.网上找图纸 发现该电阻的名字为PR111 2.2_0402_5% 先用线连起来试试. 这时测无5v .查条件吧 先量12脚 VIN .
一不小心连在了 11脚 上 一个小火星出现了 接着心跳加速.... 一看待机电流 偏大 一摸PU100 发热.完了 找51225

第二天 换上51225 还是不出5V .再接着查条件 3脚有三伏线性 13脚没有5伏线性再仔细看 PD101 和边上的电阻 电容 拆下
检查 有焊盘.加焊后再测..5V出来了 .按开关电流上来了..装机测试成功...

网友:
我先坐个沙发

网友A:
好像三星的板子

网友:
修的很迅速啊

网友B:
是万用表针不小心碰到的吗

网友:
维修真的需要很小心 电这东西看不到就到了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万用表针不小心碰到的吗

对 万用表表笔  碰蹭了  再量12脚附近的脚时都有点紧张了

网友:
维修就是靠细心,不然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
测量时手要稳,元件脚太密的,手一抖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 万用表表笔  碰蹭了  再量12脚附近的脚时都有点紧张了

呵呵,我也是经常会碰到,测量这些需特细的表笔针才行。

网友:
我上次也是,烧了芯片。引脚太小了,看的眼都花了。一不小心,短路了vin和ldo,烧了。 我觉得下回测,应该测其相连的电容等原件,为上。就像修手机一样,测电容

网友(2015-10-28):
我的是进水的本,不触发,换了一个17脚连着的精密电阻好了。

网友:
再仔细点就一次性成功了

网友:
我也是经常会碰到,测量这些需特细的表笔针才行

网友:
我想问一下
这个机器的B+是不是13.5V

网友:
哈 和我今天遇到的进水位置一模一样,我的是公共点阻值变低,换掉四个mos管就好了

网友:
还有这新型板子公共点电压,从19v降低到13.5v了

网友:
PL502电压是多少

网友:
测试过CPU的供电电压是多少吗?

网友:
我这边测试的是1.5V,感觉有些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三星的板子
都说是戴尔了

网友:
小心小心再小心

网友(2015-11-30):
来自: 中国
我今天修到了,触发不上电,怀疑cpu桥合一的芯片

网友:
测的进小心的,这个地方短有可能烧桥

网友:
楼主有BIOS么,上传一个

网友:
维修还是要严谨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现象一样 加焊了也不好

网友:
烧的不多啊~~还可以接受了

网友:
你机器的公共点是多少你测过没有。。。不可能是19V

网友(2016-01-12):
正在修这个本子 进液痕迹都一样 学习啦

网友:
楼主你的图真尼玛高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