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就掉电

楼主(2015-09-26):
联想的,把板拆出来,怎么测就不掉点,只要装上,打好螺丝,就掉电,拆装了近十次了,拆开就不掉,请高手指点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个地方虚焊了

网友:
一点一点的装,看是不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
先把键盘拆掉  看看是不是键盘引起的

网友:
是笔记本吗?如果是联想THINKPAD系列的话,主板上的贴纸要装回去,不然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一点一点装吧,没有更好的办法,特别是盖c壳的时候注意看接触面

网友:
有虚焊的地方,体积大的元件容易受外力的作用导致虚焊。

网友:
是不是你绝缘没做好?或者贴纸没装?或者钉子没打好?

网友:
只有边装边测了

网友:
很可能是EC的问题。

网友:
金属部分压到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