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板号K43LY待机有3V,5V只有1.5

楼主(2015-09-26):
    华硕X84H,同行刷BIOS后亮机,拿给客户后第二天故障还原不开机。再刷BIOS后不亮。送到我这拆机查看,无进水,待机芯片RT8206动过,BIOS动过,EC补焊,测量3.3V5V对地阻值正常,无短路。通电电流0.053,待机有点大,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测量3V5V发现3.3V正常 5V只有1.5V。待机芯片被动过测芯片工作条件发现14脚开启没电压,27脚正常,说明芯片是正常的。找到原因了,先由通病开始,取105排阻,现象一样。105阻值正常。分析刷BIOS亮过,应该是EC这边的问题,关键是这主板没图纸,先根据以往修华硕的经验,先查一查EC的供电,供电正常,BIOS 供电正常 示波器测BIOS1.2脚有波形正常。看来还是EC的问题啊,在百度上搜到ITE8572的PDF,查EC条件发现EC_RST只有1.27V,正常应该是3V才对。看对地的阻值有400多,没短路啊 ,把转换的二极管和100K电阻换了,还是不行,结果发现有个电容,取了居然有3V了。应该就是这个电容拉低了,换上一个。加电待机0.021,5V正常出来了,到这亮机。考机两天正常,
   分析:刷BIOS亮机应该是电容变质,加热后受热胀冷缩的原因影响。
没拍图片大家就这样看看吧

网友:
华硕 的机器很多这种问题,电容漏电,拉低电压。

网友:
怎么多人浏览,就1个人回复。看来大家都是豪啊 下载分多多啊

网友:
华硕机真牛吧b

网友:
修得不错,这机器有点位图,善于利用点位你修这机会快很多。鼓励发帖,过后有分时再加上。

网友:
华硕没图,不好修是真的。

网友:
小电容小电阻坏的越来越多了,而华硕的没图纸没点位查起来更是头疼!

网友:
华硕的没有元件位置号。不好弄的。

网友:
华硕的没图,元件也不编号

网友:
我自己有一台  刷了亮  可是现在就是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

网友:
楼主修好就是高手啦,谢谢珍贵的经验

网友:
遇见了一样的故障,也是电容

网友:
华硕很扯淡的,电阻电容很多就是很难查

网友(2015-10-27):
请问是哪个 电容

网友:
今天遇到的问题和你的一样,EC换了,待机芯片换了两三个了都一样,BIOS刷了,待机5V变成2V,开启没有。无从下手了

网友:
板号多少  上传份图纸

网友:
我刷了BIOS    我换了 电源IC    我换了 EC   5V还是不出来。只有1.7

网友:
有图就好了!!!!

网友:
哪个电容啊,在哪个位置,与什么相连也不说一下

网友(2015-12-25):
不知道哪个电容 我量了ECRST有3.3v  之前待机正常的 我刷了BIOS后待机5V就变1.3V了 怎么刷都是这样了  妈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