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5-09-26):
今天很衰,拆坏一个4.7小六的后压屏(原来已经裂了换过一次了),拆开来已经很小心了,边框和屏幕都已经分离了,拆下来发现屏幕里面已经裂了,谁有好的方法可以避免拆这种换过后压的屏幕
方法

网友:
补充,只是外屏裂,内屏是好的

网友:
换过的触屏很脆的,碰一下就裂了

网友:
外屏不是原装的

网友:
后压的玻璃很水的,擦屏幕稍微大力点都会破裂

网友:
还没遇到过,盖板不是原装的容易碎,LZ运气不好而已。

网友:
强拉肯定会塞,从两侧均匀划开就不会了。

网友:
换过的屏 很脆,拆要非常小心

网友:
你们用什么东西换外面的那个屏的?迅维那个一体机不是有换这个功能?

网友:
表示从没有拆碎过,不管原装还是后压。

网友:
拆这个的时候,都很小心,还好没碎过。

网友:
遇到过 客户拿来换屏的5.5屏 外屏坏的 然后我用指甲一扣 尼玛内屏也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