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 320一体机开机CPU温度就达85度,求好BIOS

楼主(2015-09-26):
联想A320一体机,一进系统CPU温度就达85度,CPU供电那一块全部修过了,滤波电容也全部换过,在迅维网上找的BIOS也搞过了,感觉还是BIOS 有情况,不知那位高手有这机器的好BIOS,贡献一个。

网友:
跟客户好好沟通下吧,这事很难折腾的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还要实际检查CPU的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不是bios问题吧

网友:
有的显示那么高温度其实温度正常的,这也是blos'问题

网友:
CpU不热的,手摸上去都不热

网友:
求好BIOS,那位大哥发一个好BIOS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