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的一些信号说明

楼主(2015-09-26):
手机常用英文缩写
A/D        模/数转换        CELL        小区;信元
AFC        自动频率控制        CELLUL        蜂窝
AGC        自动增益控制        CHRGEN        充电器开始充电
AGC PRG        闸门        CHRGC        充电控制
ALARM        告警        CODE        代码
AMPS        先进移动电话系统        COVER        覆盖
ANALOG        模拟        CPU        中央微处理器
ANT        天线        CS        片选
ANT SW        天线开关        CUG        封闭用户群
AOC        基准功率电平        D/A        数/模转换
ARF CH        绝对射频频道        DATA        数据
AUDIO        音频        DATA BUS        数据总线
B+        电池正极        DC IN        外接电源输入
BATT+        电池电压正端        DCLKR        数据时钟
BATT SER DATA        电池数据维修检测端        DCS(Digital Cellular System)        工作于是800MHZ的数字蜂窝系统
BCH        广播信道        DCS SEL DCS        频段选择
BDR        蓝激励        DECODER        解码器
BER        误码率        DIODE        二极管
BIC        总线接口        DISPLAY        显示
BIT        二进制数字        DMCS        数据存储器片选;功放供电开启信号
BKLT(Backlight)        背光        DMSI SIM        卡账号
BKLT EN        发光;光亮启动信号        DRV        驱动,激励
BIGHT        发光;亮度        DSC        差动信号控制
BRPAD        调整后电压        DSC BUS        数字系统通信总线接口
BS        基站、总线、频段开关        DSP        数据信号处理
BURST        短脉冲群;色同步脉冲        DTXVCD DCS        频段压控振荡(器)
BUS        总线        EEPROM        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BUZZ EN        蜂鸣器启动        EL        电(致)发光
CALL ACTIVE        通话激活状态        EMS        音画短信
CALL PROCESSOR        通话处理程序        EN        使能; 开启
CARD        卡        EPROM        要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CDMA        码分多址        ERASABLE        可擦的
CE        片选或牌选使能信号        MCC        滤波器
ERICSSON        爱立信(公司)        MC CDMA        多载波码分多址方式
EXT        外部的        MCIC        定向耦合器
FAULT FIND        故障查找态        MCLK        主时钟
FDN        固定号码拨号        MEMORY        存储器
FDR        荧光显示板        MENU        菜单
FER        帧删除率,即被删除的帧数与接收到的帧数之比        MICBAS        受话模块
FH        跳频;行频        MIN        最小(值)
FLASH        闪存(存储器)        MIX        送话
G CAP(Global Controlled Audio and Power)        电源模块或电源管理及综合音频控制模块(摩托罗拉手机)        MIXER SECOND        二次混频信号
GIFSYN        中频合成模块        MMS        多媒体信息服务
GMSK        高斯滤波最小频移键控        MNC        移动网络
GPRS        通用分组无线业务(2.5G)        MOBILE        移动
GSM900        工作于GSM900MHZ频段的全球数字移动通信系统        MODEM        调制解调器
G TXVCO        发射GSM频段压控振荡(器)        MOD        调制信号(器)
HOOK        外接免提状态        MODIN        调I信号负
HS        手机        MODIP        调I信号正
HSINT        摘机(挂机)开关中断申请        MODQN        调Q信号负
HSINT(Hook Switch Int)        翻盖接听,再合上盖挂机        MODQP        调Q信号正
I        同相对(水平同相)        MOTOROLA        摩托罗拉(公司)
ICTRL        供电电流大小控制        MOU        谅解备忘录组织
IF        中频        MS        移动台
IMEI        国际移动设备码        MS INFO        手机数据信息
IMQEI        手机国际移动设备        MS PWR        手机功率
IMSI        国际移动用户识别号        MS PWR LEVEL        手机功率电平
INT        中断        MUC        主控单元
IONS        泛欧数字式移动通信系统        NC        未连接
KEY        键;键控        NEC        日本电气公司(日)电
KEY BOARD        键盘        NETWORK        网络
LCD        液晶显示器        Ni—G        镍镉(电池)
LCM        液晶显示模块        Ni—H        镍氢电池)
LED        发光二极管        NOKIA        诺基亚(公司)
LI        锂(电池)        ONSRQ        免提开关控制
LIPHD        鉴相电压        OSC        振荡
LNA        低噪声放大(器)        OVER        覆盖
LO        本振        PA        功率放大(器);功放
LOCK        锁定        PAC        受话
LOOP FLITER        锁相环滤波器        PA DRV        功率放大驱动
MAGI        中频电路(摩托罗拉手机)        PA DRV BUZZEN        振动蜂鸣器激励
MAX        最大(值)        PANASONIC        松下(公司)
PCS        PCS1900MHZ频段        PAON        功放开启
PDA        掌上电脑;电子商务助理        PCB        印制电路(板)
PHILIPS        飞利浦(公司)        PCN        个人通信
PIN        个人身份识别码        SAMSUNG        三星(公司)
PIN2        个个身份2        SAT DET        饱和度控制、检测
PLL        锁相环        SAW        声表现滤波器
POINT        点        SF        超级滤波器
POWER        电源/功率        SFNSE        传感
POWER TIME TEMPLATE        发射功率时间模板指标        SIM        GSM机身份证;用户识别卡;用户识别模块
POWLEN        功放级别电平        SIM RST        SIM卡复位
PUK(Personal Unblock Key)        SIM开锁密码;个人开锁码        SMS        短消息业务
PUK2        个人开锁码(随SIM卡一起提供,用于修改或开启PIN2码)        SMSCB        广播消息
PWR        电源/功率        SONY        索尼(公司)
PWRSRC        供电选择        SOUND        声音
Q        正交支路        SPEECHCODER        语言编码
RADIO        无线电        SPI        摩托罗拉公司独有的一种串行通信接口,即同步串行外设接口
RAM        随机存储器        SPI CLK        SPI外围串接时钟
RAMP        发射架        SPI DAT        SPI串行接口数据
REED        干簧管        SPK        话筒;扬声器
REF        基准;参考        SPKR        扬声器
RDSET        复位        SRAM        暂存存储器
RF        发射频率        SSCLK        软启动串行时钟
RFLO        射频本振        SSDR        软启动
ROM        只读存储器        SSDX        双向远距离软启动
RPE LTP        交织及语言解码        SSRST        软启动复位
RSSI        接收信号强度指示        START        开始;启动
RST        复位        STARTUP        REF触发启动参考频率
RTC        实时时钟        STEP        ATT步进衰减器
RX        接收        STK SIM        工具包
RX ACQ        接收获得的信号        SWDC        未调整电压
RX EN        接收开启信号        SYNCLK        频率合成器时钟
RX—IFN        接收中频负        SYNEN        频率合成器闸门
RX—IFP        接收中频正        SYNON        频率合成器开关
RX—IN        接收输入;接收I信号负        TCH        业务信道
RX—IP        接收I信号正        TDMA        时分多址
RX—QN        接收Q信号负        TD SDMA        时分同步码分多址
RX—QP        接收Q信号正        TEMP        温度检测
RXVCO        接收压控振荡(器)        TEMPERATURE        温度
SACCH        慢速随路控制信道        TP        测试点
TX KEY        发射键        TRST        测试点
TX PWR        发射功率        TX        发送
TXQN        发射Q信号负        TX EN        发送开启信号
TXQP        发射Q信号正        TX ENT        发送供电
TYPE        类型        TXIN        发射I信号负;发射信号输入
UPHD        鉴相电压        TXIP        发射I信号正
V1~V4        天线收发信机间轮流接通的4种电压(摩托罗拉手机)        VIBEN        振动马达开始启动
VBATT        电池电压        VIBRA TOR        振动器
VCLKR        视频时钟        VPEG        调整电压
VCO        压控振荡(器)        VREF        基准电压
VDX        垂直驱动        V SW        开关电压
                VT        调谐电压
                WAP(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        无线应用协议
                WCDMA        宽带码分多址
                WDG        看门狗
                WDT        看门狗信号
     WR        写
        XVCC        射频供电

手机电路中的常用英文缩写
手机电路中各种英文缩写很多,掌握了解这些缩写对我们分析电路帮助很大。下面,介绍在手机中较常使用的一些英文符号,供分析电路和维修时参考。
A/D:模数转换。
AC:交流。
ADDRESS:地址线。
AF:音频。
AFC:自动频率控制,控制基准频率时钟电路。在GSM手机电路中,只要看到AFC字样,则马上可以断定该信号线所控制的是13MHz电路。该信号不正常则可能导致手机不能进入服务状态,严重的导致手机不开机。有些手机的AFC标注为VCXOCONT。
AGC:自动增益控制。该信号通常出现在接收机电路的低噪声放大器,被用来控制接收机前端放大器在不同强度信号时给后级电路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信号。
ALERT:告警。属于接收音频电路,被用来提示用户有电话进入或操作错误。
ALRT:铃声电路。
  AMP:放大器。常用于手机的电路框图中。
  AMPS:先进的移动电话系统。
  ANT:天线。用来将高频电磁波转化为高频电流或将高频信号电流转化为高频电磁波。在电路原理图中,找到ANT,就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天线及天线电路。
  ANTSW:开线开关控制信号。
  AOC:自动功率控制。通常出现在手机发射机的功率放大器部分(以摩托罗拉手机比较常用)。
  AOC-DRIVE:自动功率控制参考电平。
  ASIC:专用应用集成电路。在手机电路中,它通常包含多个功能电路,提供许多接口,主要完成手机的各种控制。
  AUC:鉴权中心。
  AUDIO:音频。
  AUX:辅助。
  AVCC:音频供电。
  BACKLIGHT;背光。
  BALUN:平衡/不平衡转换。
  BAND:频段。
  BAND-SELECT:频段选择。只出现在双频手机或三频手机电路中。该信号控制手机的频段切换。
  BASEBAND:基带信号。
  B+:电源。
  BATT:电池电压。
  BAND:频段。
  BCH:广播信道。
  BDR:接收数据信号。
  BDX:发射数据信号。
  BKLT-EN:背景灯控制。
  BIAS:偏压。常出现在诺基亚手机电路中,被用来控制功率放大器或其他相应的电路。
  BOOT:屏蔽罩。
  BRIGHT:发光。
  BS:基站。
  BSC:基站控制器。
  BSEL:频段切换。
  BTS:基站收发器。
  BSI:电池尺寸。在诺基亚的许多手机中,若该信号不正常,会导致手机不开机。
  BUFFER:缓冲放大器。常出现在VCO电路的输出端。
  BUS:通信总线。
  BUZZ:蜂鸣器。出现在铃声电路。
  BW:带宽。
  CARD:卡。
  CDMA:码分多址。多址接人技术的一种,CDMA通信系统容量比GSM更大,其微蜂窝更小,CDMA手机所需的电源消耗更小,所以CDMA手机待机时间更长。
  CELL:小区。
  CELLULAR:蜂窝。
  CH:信道。
CHECK:检查。
CHARG+:充电正电源。
CHARG-:充电电源负端。
CLK:时钟。CLK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起的作用不同。.若在逻辑电路,则它与手机的开机有很大的关系;都在SIM卡电路,则可能导致SIM卡故障。
CLONE.复制。
CMOS:金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CODEC:编译码器。主要出现在音频编译码电路。
COL:列地址线。出现在手机的按键电路。
COM:串口。
CONNECTOR:连接器。
CONTACTSEVICER:联系服务商。
CORD:代码。
COUPLING:耦合。
COVER:覆盖。
CP:表示鉴相器的输出端。
CP-RX:RXVCO控制信号输出。
CP-TX:发射VCO控制输出端。
CPU:中央处理器。在手机的逻辑电路,完成手机的多种控制。
CRYSTAL:晶振。
CS:片选。
n/A:数模转换。
DATA:数据DAT。
DB.数据总线。
DC:直流。
DCIN:外接电源输入。
DCON:直流接通。
DCS:数字通信系统。工作频段在1800MHz频段。该系统的使用频率比GSM更高,也是数字通信系统的一种,它是GSM的衍生物。DCS的很多技术与GSM一样。
DCS-SEL:DCS频段选择信号。
DCSPA:功率放大器输出的DCS信号。
DCSRX:DCS射频接收信号。
DEMOD:解调。
DET:检测。
DGND:数字地。
DIGITAL:数字。
DIODE.二极管。
DISPLAY:显示。
DM-CS:片选信号。摩托罗拉手机专用,该信号用来控制发射机电路中的MODEM、发射变换模块及发射
VCO电路。
DP-EN:显示电路启动控制。
DSP:数字语音处理器。在逻辑音频电路,它将进行PCM编码后的数码话音信号进一步处理。
D-TX-VCO:DCS发射VCO切换控制。
DTMS:到数据信号。
DFMS:来数据信号。
DUPLEX:双工器。它包含接收与发射射频滤波器,处于天线与射频电路之间。
DYNATRON:晶体管。
[@@@]
EAR:听筒。又被称为受话器、喇叭、扬声器。它所接的是接收音频电路。
EEPROM:电可擦只读存储器。在手机中用来存储手机运行的软件。如它损坏,会导致手机不开机、软件故障等。
EL:发光。
EN(ENAB):使能。
EXT:外接。
ERASABLE:可擦写的。
ETACS:增强的全接人通信系统。
FACCH:快速随路控制信道。
FDDEBACK:反馈。
FDMA:频分多址。
FH:跳频。
FM.调频。
FILTER:滤波器,有时用FL表示。滤波器有射频滤波器、中频滤波器;高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带阻滤波器等之分。按材料,又有陶瓷滤波器、晶体滤波器等。
FLASH:一种存储器的名,在手机电路中用来存储字库等。
GAIN:增益。
GCAP:电源IC。
GCAP-CLK:CPU输出到电源模块的时钟(用于摩托罗拉手机)。
GCLK:32.768kHz,输出到CPU的时钟信号。
GIF-SYN:双工中频。
GND:地址线。在手机机板上,大片的铜箔都是地。
GREEN:绿色。
GSM:全球数字通信系统。最早被称为泛欧通信系统,由于后来使用该技术标准的国家与地区越来越多,被称为全球通。
GSM-SEL:GSM频段切换信号。
GSMPA:功率放大器输出的GSM信号。
GSMRX:GSM射频接收信号。
GMSK:高斯最小移频键控。一种数字调制方法,900MHz及1800MHz系统都使用这种调制方式。
G-TX-VCO:GSM发射VCO切换控制。
HARDWARE:硬件。
HEAD-INT:耳机中断请求信号。
HOOK:外接免提状态。
HRF:高通滤波器。
FO:输入输出端口。
IF:中频。中频有接收中频RXIF,有发射中频TXIF。中频都是固定不变的。接收中频来自接收机电路中的混频器,要到解调器去还原出接收数据信号;发射中频来自发射中频VCO,被用于发射UQ调制器作载波。在接收机,第二中频频率总是比第一中频频率低。
IFVCCO:中频VCO。用于接收机的第二混频器或发射机的I/Q调制器。与后面的VHFVCO作用一样,只要看到IFVCO或VHFVCO,就可以断定这种手机的接收机是超外差二次变频接收机,有两个中频。
IFLO:中频本振。
IF-IN中频输入。
IFTUNE:中频VCO控制信号。
IF-VCC中频电路供电,有些手机也用SW-VCC表示。
IC:集成电路。
ICTRL:供电电流大小控制
IMEI:国际移动设备代码。该号码是唯一的,作为手机的识别码。
IN:输入。
INSERTCARD:插卡。
INDUCTANCE:电感。
INFRAREDRAY:红外线。
IP/QR:RXI/Q信号。
ISDN:综合业务数字网。
KBC:按键列地址线。
KEY:键。
KEYBOARD:键盘。
KBLIGHTS:键盘背景灯控制。
LAC:位置区号。
LAL:位置区域识别码。
LCD:液晶显示器。用来显示一些手机信息。目前手机所使用的LCD基本上都是图形化的LCD,可以显示图形。
LED:发光二极管显示器。早期的手机通常使用LED显示,特别是摩托罗拉手机。LED显示器耗电,且不能显示图形,在手机电路中,已被LCD替代。
LEV:电平。
LI:锂。
LNA:低噪声放大器。接收机的第一级放大器,用来对手机接收到的微弱信号放大。若该电路出现故障,手机会出现接收差或手机不上网的故障。
LNA-G:GSM低噪声放大器。
LNA-275:常用于摩托罗拉手机中,表示2.75V低噪声放大器电源。
IDGIC:逻辑。   ’
LOOPFLITER:环路滤波器。
LO:本机振荡器。
LOCKED:锁机。
LPF:低通滤波器。多出现在频率合成环路。它滤除鉴相器输出中的高频成分,防止这个高频成分干扰VCO的工作。
MAINCLK(MCLK):表示13MHz时钟,用于摩托罗拉手机。也有使用MAGIC-13MHz的,诺基亚手机常采用RFC表示这个信号,爱立信手机常采用MCLK表示,松下手机采用13MHzCLK表示。
MDM:调制解调。
MEMORY:存储器。
MENU:菜单。
MF:陶瓷滤波器。
MIC:送话器、咪、微音器、拾音器、话筒。是一个声电转换器件,它将话音信号转化为模拟的电信号。
MIX:混频器。在手机电路中,通常是指接收机的混频器。混频器是超外差接收机的核心部件,它将接收到的高频信号变换成为频率比较低的中频信号。
MIX-275:一般用于摩托罗拉手机中,表示2.75V混频器电源。有些手机的混频器电源用VCCMIX表示。
MIXOUT:混频器输出。
MOBILE:移动。
MOD:调制。
MODIP:调制工信号正。
MODIN:调制工信号负。
MODQP:调制Q信号正。
MODQN:调制Q信号负。
MODEM:调制解调器。摩托罗拉手机使用,是逻辑射频接口电路。它提供AFC、AOC及GMSK调制解调等。
MS:移动台。
MSC:移动交换中心。
MSIN:移动台识别码。
MSRN:漫游。
MUTE:静音。
NAM:号码分配模块。
NC:空,不接。
NEG:负压。
NI-H:镍氢。
NI-G:镍镉。
NONETWORK:无网络。
OFSET:偏置。
OMC:操作维护中心。
ONSRQ:免提开关控制。
ONSWAN:开机触发信号。
ON/OFF:开关机控制。
OSC:振荡器。振荡器将直流信号转化为交流信号供相应的电路使用。
OUT:输出。
[@@@]
PA:功率放大器,在发射机的未级电路。
PAC:功率控制。
PA-ON:功率启动控制
PCB:印刷电路板。手机电路中使用的都是多层板。
PCH:寻呼信道。
PCM:脉冲编码调制。
PCMDCLK:脉冲编码时钟。
PCMRXDATA:脉冲编码接收数据。
PCMSCLK:脉冲编码取样时钟。
PCMTXDATA:脉冲编码发送数据。
PCN:个人通信网络。数字通信系统的一种,不过其称谓还不大统一,在一些书上有叫PCS。在诺基亚手机中,1800M系统常被标注为PCN,其它手机则标注为DCS。
PCS:个人通信系统。
PD:鉴相器。通常用在锁相环中,是一个信号相位比较器,它将信号相位的变化转化为电压的变化,我们把这个电压信号称为相差电信号。频率合成器中PD的输出就是VCO的控制信号。
PDATA:并行数据。
PHASE:相位。
PIN:个人识别码。
PLL:锁相环。常用于控制及频率合成电路。
PM:调相。
POWCONTROL:功率控制。
POWLEV:功率级别。
POWRSRC.供电选择。
POWER:电源。
PURX:复位。常见于诺基亚手机电路。
PUK:开锁密码。
PWM:脉冲宽度调制,被用来进行充电控制。常见于诺基亚手机的充电控制电路。
PWRLEV:功率控制参考电平。
PWR-SW:开机信号。
RAM:随机存储器。
RD:读。
R/W:读写。
RED:红色。
REF:参考。
RESET:复位。
RETC-BATT:实时时钟电源。
RF:射频。
RF-V1:频率合成器电源(用于摩托罗拉V系列手机)。
RF-V2:射频电源(用于摩托罗拉V系列电源)。
RFLO:射频本振。
RFC:逻辑时钟。常见于诺基亚手机。
RFI:逻辑射频接口电路,常见于诺基亚手机电路。
RFVCO.射频VCO,用于接收机第一混频器及发射机电路,常见于三星手机电路中。
ROW:行地址。出现在手机按键电路中。
RSSI:接收信号强度指示。
RST:复位。
RTC:实时时钟控制。
RX:接收。
RXACQ:接收传输请求信号。
RXEN:接收使能(启动)。在手机待机状态下(即手机开机,但不进行通话),该信号是一个符合TDMA规则的脉冲信号。若逻辑电路无此信号输出,手机接收机不能正常工作。
RXI/Q:接收解调信号。在待机状态下,用示波器也可测到此信号,若手机无此信号,手机不能上网。
RXIFP:接收中频信号正。
RXWN:接收中频信号负。
RXON.接收启动,见RXEN
RXPWR:接收电源控制。常见于诺基亚手机电路。
RXVCO:接收VCO,一般表示一本振VCO,用于接收机第一混频器。
RXVCO-250:2.5VVCO电源。
SAMPLE:取样。常出现在VCO的输出端及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端。
SAT:饱和度。
SAW:声表面滤波器。
SCH:同步信道。
SDTA:串行数据。
SENSE:感应。
SF:超级滤波器。
SF-OUT:超线性滤波电压。摩托罗拉手机专用,是一个稳压电源输出,给VCO供电。
SIM:用户识别码。
SIMDAT:SIM卡数据。
SIMCLK:SIM卡时钟,为3.25MHz。
SIMPWR(SIMVCC):SIM卡电源或是SIM卡电源控制。
SIMRST:SIM卡复位。
SIMDET:SIM检测。
SLEEPCLK:睡眠时钟。常见于诺基亚手机,若该信号不正常,手机不能开机。
SMOC:调制解调器。
SOUND:声音。
SPEAKER:受话器、听筒。参见EAR。
SPI:外接串行接口。摩托罗拉手机电路专有名词。
SPICLK:串行接口时钟。
SPIDAT:串行接口数据。
SPK:受话器、听筒。参见EAR。
SRAM:静态随机存储器。
STDBY:待机。
SW:开关。
SWDC:未调整电压。
SW-RF:射频开关。
SYN:合成器。
SYN2.8V:频率合成器2.8V电源。
SYNSTR:频率合成器启动。
SYNCLK:频率合成时钟。
SYNDAT:频率合成数据。
SYNEN:频率合成使能。
SYNON:频率合成启动。
SYNTHPWR:频率合成电源控制。
TACS:全接人移动通信系统。
TCH:话音通道。
TDMA:时分多址。一种多址接人技术,以不同的时间段来区分用户。
TEMP:电池温度检测端。
TEST:测试。
TP:测试点。
TRX:收发信机。
TX:发信。
TX-KEY-OUT:发射时序控制输出。
TXGSM:TXVCO输出的GSM信号。
TXDCS:TXVCO输出的DCS信号。
TXC:发信控制。
TXIF:发射中频。
TXEN:发射使能、启动。当该信号有*词语被过滤*,发射机电路开始工作。
TXVCO:发射压控振荡器。
TXVCOOFF:发射VCO启动控制信号。
TXI/Q:发送数据。
TXON:发射启动。参见TXEN
TXPWR:发射电源控制。见诺基亚手机。
TYPE:类型。
UHFVCO:射频VCO,一般表示一本振VCO,同RXVCO、RFVCO。
UNREGISTERED:未注册的。
UPDATE:升级。
VBATT:电池电压。
VBOOST:升压电源。
VCC:电源。
VCCMIX:混频器电源。
VCTCXO:温补压控振荡器。
VCO:压控振荡器。该电路将控制信号的变化转化为频率的变化,是锁相环的核心器件。
VCXO:基准时钟电源,有的手机用VXO等表示。
VCXOPWR:13MHz电路电源控制。诺基亚手机专有名词。该信号线路故障会导致手机不开机。
VDD:正电源输入。
VEE:负电源输入。
VHFVCO,一般用来表示接收第二本振压控振荡器,同IFVCO功能类似。
VIB-EN:振动器控制。
VHFVCO:用于手机的接收或发射中频电路。
VLIM:过压保护参考电压。
VPP:峰值。
VREF:参考电压。
VREG:调整电压。
VRX:接收机电源。见诺基亚手机电路。
TCH:开关电压。
VSYN:频率合成电源。
VTX:发射机电源,见诺基亚手机电路。
VTCXO:基准时钟电源。
WATCHDOG:看门狗。
WD-CP:看门狗脉冲。
WR:写。
WRONGSOFTWARE:软件故障。
XVCC:射频供电。

集成电路封装缩写:
BGA(Ball Grid Array):球栅阵列,面阵列封装的一种。
    QFP(Quad Flat Package):方形扁平封装。
     PLCC(Plastic Leaded Chip Carrier):有引线塑料芯片栽体。
     DIP(Dual In-line Package):双列直插封装。
     SIP(Single inline Package):单列直插封装
     SOP(Small Out-Line Package):小外形封装。
     SOJ(Small Out-Line J-Leaded Package):J形引线小外形封装。
     COB(Chip on Board):板上芯片封装。
     Flip-Chip:倒装焊芯片。
     片式元件(CHIP):片式元件主要为片式电阻、片式电容、片式电感等无源元件。根据引脚的不同,有全端子元件(即元件引线端子覆盖整个元件端)和非全端子元件,一般的普通片式电阻、电容为全端子元件,而像钽电容之类则为非全端子元件。
     THT(Through Hole Technology):通孔插装技术
     SMT(Surface Mount Technology):表面安装技术

芯片封装详细介绍
一、DIP双列直插式封装

DIP(DualIn-line Package)是指采用双列直插形式封装的集成电路芯片,绝大多数中小规模集成电路(IC)均采用这种封装形式,其引脚数一般不超过100个。采用DIP封装的CPU芯片有两排引脚,需要插入到具有DIP结构的芯片插座上。当然,也可以直接插在有相同焊孔数和几何排列的电路板上进行焊接。DIP封装的芯片在从芯片插座上插拔时应特别小心,以免损坏引脚。
DIP封装具有以下特点:
1.适合在PCB(印刷电路板)上穿孔焊接,操作方便。
2.芯片面积与封装面积之间的比值较大,故体积也较大。
Intel系列CPU中8088就采用这种封装形式,缓存(Cache)和早期的内存芯片也是这种封装形式。

网友:
LZ辛苦了,写的那么多

网友:
这个是很好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
不错。。学手机就要多看看这些信号的作用。。。

网友:
有多少人懂的。。说点。。。经常用的信号

网友:
太多了  记不住  呵呵

网友:
好多 以后慢慢看

网友:
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收益良多

网友:
这也太多了    以后慢慢看吧

网友:
这么多,如何记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