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制的毫欧级三位半数字表,超省电

楼主(2015-09-27):
首款分辨力达到1毫欧的三位半数字万用表,
低电阻测试,查找电路板短路点特容易。
首款可以显示表内电池电压的三位半数字万用表,

七号电池供电,最低工作电压1.90V,完美支持充电电池,
自动调零二线法测试低阻值电阻更方便(将来会有支持四线法的版本),
标配12毫欧表笔90cm长,笔尖短路时仅25毫欧左右,
待机耗电量3mW-13mW左右(视不同的档位,将来会有耗电量更低的版本),
主要档位设置如下:
直流电压:200mV-2V-20V-200V-700V分辨力0.1mV
交流电压:200mV-2V-20V-200V-500V分辨力0.1mV
欧姆档:2-20-200-2k-20k-200k-2M-20MΩ分辨力1mΩ
直流电流:200uA-20mA-2A分辨力0.1uA
交流电流:20mA-2A分辨力10uA
电容档:2nF-20nF-200nF-2uF-20uF-200uF分辨力1pF,@400Hz
二极管蜂鸣档:分辨力1mV,低于12Ω时鸣响
采样频率:6次/秒(极速显示)
关机档可以显示表内电池电压值,当手动关机时会显示电池电压,10秒
后则关机,用户可以轻松判断电池的续航时间。
一般3V电池供电的数字表的最低工作电压约为2.4V,,特别是普通充电
电池此时电池内还有很多的电能没有释放出来,仪表就会显示电池缺电。
此表内置高效升压电路,最低的开机电压约为1.90V,建议2.0V时就要充
电或者更换电池,建议用户使用充电电池,因为充电电池通常不会漏液
而损坏仪表。
本机的耗电量大部分档位为3mW左右,约半小时后自动关机。电容档的
耗电量达到了13mW,因此我们缩短了电容档的延时关机时间,约为6分钟。
目前微瓦级(小于1mW)耗电量的版本还在研究和测试中,到时候用户就可
象指针万用表一样用完了而不需要手动关机了。
此表的自动关(开)机还有一个特点,假设在直流电压700V档已经开机了
20分钟(或者在这一档已经自动关机了),主开关旋转一个档到了500V交流
电压档,自动关机时间会重新从半小时计时(以前是关机的则会自动开机),
就是说在自动关机后只要切换一下大的功能就可以开机。

网友:
楼主,你这是做广告还是介绍这万用表呀!小心给版主说你是灌水哦

况且这表也不好用,还不如直接弄个自动量程的呢

网友:
你有这钱,还不如去买 福禄克的表呢

网友:
看起来不错,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
我觉得你是打广告的,这边的坛友一般不上你这个当,要不买个福禄克,要不各种山寨,修个东西几张毛票,没人愿意在这上头投入

网友:
问题是你这个连型号价格都没有呀

网友:
二级档最大显示搞到3V,不是开路
频率档
做不到100K,那就加个简易高频毫伏

这样搞维修很有用,会有市场

单加个毫欧 其它没有,我就不会要,应为一个玩具表外加个317和电阻就可测毫欧。

大多数数表都是1K,你搞个1M的适配器很有市场,不要很准,能定性就可,维修用表比波波方便

网友:
能不能发一个让我试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