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片映泰 A880G TA880G a78 供电 复位 时钟正常 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5-09-27):
60多片主板 映泰的 供电正常 复位正常,不跑码 求助??
刷过BIOS 拆过外设 换过IO 时钟 加焊过NB sb, VTT 1.2 PLL 2.5
CPU_REST 按重启有跳变
bios第一脚3.3V (测过好板 正常的主板1.3-1.6V)
ide-rest 1脚没电压  按重启没跳变 始终为低(好主板正常为5V 有跳变,好板的IDE_rest很奇怪,按重启要等个1秒才会5v,按下REST键 IDE 1脚瞬间变低,隔一秒才会出高电平,估计南桥设计的是延时复位)
目前怀疑南桥故障 几十片板 同故障 值得研究下
cpu座确认OK 带灯假负载 正常亮

一片板修了一天 没激情了 没动力了 自信备受打击了 有修好的求分享

有好几片是没复位的,换排阻搞定,相信你们多知道是哪个排阻滴

网友:
我也有两块,不稳定,跑码时正常进系统,不跑码时,电压时钟复位都有,但是CPU风扇不转。郁闷中

网友A:
有CPU复位的换一个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CPU复位的换一个南桥试试

但是偶尔它又能跑码能进系统,这又怎么说,能跑码的时候,我试过怎么震动它都无事,不正常的时候,开机能跑码,当代码跑到13E0的时候卡住,然后复位信号丢失,重启键不起作用,只能硬关机。这个时候如果再想上电是不能上电的,按上电时序查出南桥没有发出SLP_S3#信号,得拔掉电源再插上才能上电。但是这并不是短路,因为电源绿线一直是高电平的。

论坛上找到的通病,IO左上角的472排阻,和南桥右下角晶振边上的103排阻,822排阻,我也全部换了,都没有效果。

网友:
量一下COMS针电压是否偏低?  有惊喜

网友:
电池旁边一个二极管坏了,直接拆掉,瞬间跑马。

网友:
会不会是晶振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