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FM1(A55M-S2V)无法重启

楼主(2015-09-27):
板子就是 无法重启。正常开机使用正常,按重启就关机。做 系统的侍候,二次启动的 侍候起不 来直接关机。是 什么原因 呢 要修哪里哪位师傅知道谢谢 了

网友:
电池没有 问题

网友:
先放放电,把bios芯片调换下

网友:
我修过一台不能关机的换io换好的

网友:
在主板开机正常的时候,测一下复位信号,看是不是正常,重启死机的话,看复位那一块正常不,看了下,这板好像有PCI插槽,可以插上诊断卡,记录下正常开机的代码,和死机后的代码比对一下,希望能找到原因

网友:
bios芯片已经对掉过了

网友A:
重启没用就不要管,一般桥问题,系统刻录完按键就拔插头,再查点开机不就可以做系统了吗

网友:
复位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启没用就不要管,一般桥问题,系统刻录完按键就拔插头,再查点开机不就可以做系统了吗

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