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 LE V2 开机报错

楼主(2015-09-27):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907974909\QQ\WinTemp\RichOle\03`F0N7%A}_1_494Z`}L(H6.png如题,更换过主板电池  刷过bios  问题依旧  ,开机诊断卡跑马的时间长,比正常主机自检时间长一倍  ,求解

网友:
  还有个问题是插电自动开机

网友:
是不是BIOS下错了

网友:
  没有  官网下载的,华硕官网

网友:
USB过流了,换822吧!

网友:
难道连百度一下都不愿意吗

网友:
你在论坛里面搜下华硕15秒关机,试试,我之前好像见前辈们说过,忘记是怎么弄了

网友:
USB过流了,先测USB口5V是否正常,再查USB_OC#信号。一般是822 或472排阻坏的多。

网友:
822 472组合排阻坏了

网友:
我也碰到了一例,是USB过流的问题,但还没有解决

网友:
kiểm tra jum cỏng usb nhé? thông với con ddiejn trở be 822 272 gần chip nam

网友:
确实是过流了

网友:
USB过流了

网友:
15秒关机,过流保护了。

网友:
usb  过流报错

网友:
是过流保护了

网友:
看不懂英语的人怎么办呀

网友:
解决后共享结果,有一块一样的板子同样问题

网友:
USB过流保护,重点检查主板USB接口处的过流保护芯片和排阻

网友:
重点检查USB的供电和OC#信号是否为高电平,如果为低,就会有这种提示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BIOS问题的吧

网友:
昨天刚刚修过,ASUS G41开机十五秒自动关机,谷歌了一下知道是什么USB过电流检测,然后刷了个BIOS,秒好,BIOS就不传了,我也是官网下的,而且论坛里太多了,发了怕被定义潜水,不敢发了~

网友:
USB口电流正常?

网友:
usb oc# 过流保护了导致15秒关机。先检测USB5V供电正常吗。跳线有没有掉或插错。再者查OC#脚电路电压要有3.3.V(5V通过822排阻和472排阻转换而来。也有采是用电阻方式)一般在usb接口或者在南桥旁边可以找到OC#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