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喇叭声音很小,换了喇叭还是一样,外接音响就正常,

楼主(2015-09-27):
可以排除不要是喇叭的问题,就是想问下吗,怎么改这个声音电路

网友:
  何必改电路呢你把声卡这边修好不就行了还是你不会修平板

网友:
如果外接音箱不用,就所喇叭直接接外音线路上

网友:
我要死别拦我

校长要跳楼我在楼下喊加油。

网友:
平板内部,空间小,想改电路也放不下的

网友:
6楼正解,平板电脑的结构使然,再怎么改也不能期望它会有多好的音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