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41T-m LX V2 自动上电,按开关可以正常跑码。是个通病,但未解决,求助

楼主(2015-09-27):
华硕 P5G41T-m LX V2 自动上电,按开关可以正常跑码。是个通病
碰到这个问题,我直接上论坛里搜了,更换了,IO左上角的两个822 ,还有南桥右下角822排阻。
但还是没有用。只能乖乖的测量,发现o_pwrok 一端0V

排阻 3脚是ATX_PSON# 5脚是O_PSON#

我以为我换的822有问题,再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然后我就试着测O_pwork阻值。只有20.
查看O_pwork去向,南桥,北桥,IO,先把iO拆了再说,再测阻值500多了,电压也恢复到3.3v.我以为是IO 的问题,
现在想试着换一个IO.但是我把IO拆掉了,再上电,它又自动上电了。。无语了,IO都拆了还会自动上电,

换了一个IO还是同样的问题。。。

无从下手了。。。请教 各位高手,

网友A:
自动上电,不用按开关就跑吗,,,,大家遇到的多了就是通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动上电,不用按开关就跑吗,,,,大家遇到的多了就是通病了

自动上电的时候,供电正常,复位灯亮,但只有按一下开关,就可以正常跑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动上电的时候,供电正常,复位灯亮,但只有按一下开关,就可以正常跑码了

那是说,自动加电,但不跑码,还要按开关启动,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说,自动加电,但不跑码,还要按开关启动,是吗,,

是的,,论坛里有个两个贴子也是同样的问题,都是换南桥右下角的822 好的,,偏偏我的,不行

网友A:
那就是电源绿线,,向前查吧,,,

网友C:
翘起I/O  PS_ON脚位看还上不上电

网友:
华硕的主板修的都头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电源绿线,,向前查吧,,,

ATX_PSON# 一直为0.28V,不知道该如何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翘起I/O  PS_ON脚位看还上不上电

还是会的。。

网友C:
那楼主,测一下,ATX电源的第16脚 看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那只能说明IO有问题吧,否则说不过去啊。

网友:
他说拆开io也自动上电.      在想试着换一个IO.但是我把IO拆掉了,再上电,它又自动上电了。。无语了,IO都拆了还会自动上电.

网友D:
在换一个排组试试 我遇到换排组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楼主,测一下,ATX电源的第16脚 看对地阻值是多少?

阻值在。。。。1981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换一个排组试试 我遇到换排组好的

换个三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阻值在。。。。1981

楼主是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红表笔对地测得吗?我测出的对地数值,大多在500-600之间,楼主的1981应该是无穷大吧,你再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红表笔对地测得吗?我测出的对地数值,大多在500-600之间,楼主的1981应该是 ...

是的,测阻值,我还是会测的,我也很奇怪。。。。。

网友:
自动上电,看一下时钟旁边的管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ATX_PSON# 一直为0.28V,不知道该如何查起。

你不是换了IO还是只有0.28V,如果这样就不正常了呀,看一下上拉电阻是否正常,如果IO,上拉排阻,5VSB都正常的话,有可能是板层漏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是换了IO还是只有0.28V,如果这样就不正常了呀,看一下上拉电阻是否正常,如果IO,上拉排阻,5VSB都 ...

你上QQ,回我一下一。。。。。

网友:
遇到华硕板就要从822上找问题,楼主先把822全焊一下!

网友:
我刚修了一台是南桥的问题,插上电就出内存桥供电了

网友:
查电源绿线在主板上怎么跑的,看它连接到哪,中间有电容什么的短路接地了可能

网友:
拆了io还自动上电,那就是连绿线的排阻坏了。出发开关正常跑码就别折腾io了。

网友:
我的也是换南桥边上的822搞定

网友:
那可能是不是换下IO呢

网友:
IO拆掉都还会自动上电,那就查ATX绿线电压被什么给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上电的时候,供电正常,复位灯亮,但只有按一下开关,就可以正常跑码了

不知道你是偶尔自动上电还是一直自动上电,如果是偶尔自动上电就很正常,我手上B85偶尔都有自动上电的时候很正常,把电源开关关了再开,将BIOS恢复出厂值,换个系统就好了,,,只要不是一直自动上电不关机就没事。

网友:
你都吧IO去掉了还会自动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