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节了 可调电源也坏了,

楼主(2015-09-27):
电压一会跳到20V以上,一会跳到17V 一会15V 节日礼物还不错,B460 电阻通病 修好了 开机过程还掉电重启。罪过,求高手指点一二
掉电重启
掉电
通病

网友:
电压不稳,不要把笔记本烧了,,,查一查稳压电路,,

网友:
何牌子的电源?如有电位器先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
建议换WX线绕电位器,WT的碳膜电位器经不起折腾

网友:
换调电压的电位器就行了,最好是换成线绕式的电位器。

网友:
电位器坏了 你拆开看一下 然后对比着买嘛 我的坏过2次了 都是买的电位器来换

网友:
楼上说的电位器是电流表吗?没听过电位器

网友:
换一个把 ,别把机子烧了

网友:
两百块买一个呗,修个本本就回来了呀

网友:
电位器可以换一个,电源带病工作可能会把本子烧了

网友:
明天就自动好了,皆因今天放假。

网友:
什么样的牌子的 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我的APS3005D的可调电源也是这个问题,一年修了三次返厂维修,现在又是一样的问题过保了不会修,有修过的说一下是什么坏了?

网友:
要是是3005D , 换一个电位器就好 几块钱的事

网友:
这电源 得赶紧换啊 万一直接跳到40V 机子就直接冒烟了吧!

网友:
换个数字的吧,按一下按钮就搞定

网友:
阿弥陀佛 施主你还是换一个把 烧了本本 那就是罪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