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紧急求助 菲利普电源高压一体板

楼主(2015-09-27):
    我是新人不懂版规,不知道这帖子应该发哪个版块,如有违规行为请版主手下留情,谢谢了。
我的显示器电源高压一体板坏了,如果哪位老师有闲置的请转让给我。谢谢
   补充几句:昨晚上朋友带电检查板子时不小心两个表笔把K3530源极和漏极短路了,炸了3530和1203P60,击穿了光耦,烧了一个0.33欧姆和一个1K电阻,还击穿了一个贴片三极管zc39,还没查出有没有其它的元件损坏。欲哭无泪呀

网友A:
自己修呀, 慢慢查.

网友B:
淘宝上可以找到吧

网友C:
先考虑修复,实在不行可以改通用版........

网友:
主电源坏了 一般还是很好修的  修不了 就改万能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修呀, 慢慢查.

估计没戏了,昨晚上朋友带电给检查板子时,不小心两个表笔把莫斯管K3530的源极和漏极短路了,3530和1203P60炸了,光耦 0.33欧姆和1K电阻也烧了,还击穿了一个贴片三极管ZC39.是不是还有其它元件损坏还没查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可以找到吧

   全淘宝就有一个,和我的一模一样,但人家早买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考虑修复,实在不行可以改通用版........

  改通用板这个也考虑过来,就是这个板子有点缺德,输出插口上面没有任何标志,尤其是开关控制和亮度控制不知道怎么定义?

网友A:
别修了,扔了吧,淘宝8块钱一张,一堆一堆的,淘宝查找关键词为::::::::::   220sw9

网友:
   这是输出插口的照片,黑色应该是GND,橙色和红色在没有炸管子前测量的电压分别是3.28v和5.13v。紫色和白色的线是不是亮度和开关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修了,扔了吧,淘宝8块钱一张,一堆一堆的,淘宝查找关键词为::::::::::   220sw9

谢谢老师指点  已经在淘宝找到了

网友:
小成本维修,不错。

网友:
换块原装板吧

网友:
如果修不好的话 就改吧  浪费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改通用板这个也考虑过来,就是这个板子有点缺德,输出插口上面没有任何标志,尤其是开关控制和亮度控制 ...

看来你不是搞维修的,自己改不了通用电板板

网友E:
直接换个电源模块就是了啊?不用买板子。“K3530源极和漏极短路了。。。。”只损坏了包含电源前级及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不是搞维修的,自己改不了通用电板板

是啊  不是专业的。是自己用的,扔了觉得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个电源模块就是了啊?不用买板子。“K3530源极和漏极短路了。。。。”只损坏了包含电源前级及光耦。 ...

   坏的元件忒多了

网友F:
电源板坏成这样,换整板比换件实在,又快又便宜,其实万能的淘宝有时真能帮我们很大的忙啊,楼主花点心思一定能搞定。

网友:
高压看不懂就别乱碰。。。。炸多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源板坏成这样,换整板比换件实在,又快又便宜,其实万能的淘宝有时真能帮我们很大的忙啊,楼主花点心思一 ...

           谢谢老师

网友:
去淘宝买个12V  5V双输出的电源。估计也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
改通用电源一体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