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机型:L43F3200E故障现象:热机无声--厂家技术简报

楼主(2015-09-27):
机型:L43F3200E 机芯:MT01C
故障现象:热机无声
维修分析:此板是上门工程师拆回板,装上机架试机声音正常,既然是故障热机时出现,就
用热吹风加热,当加热以后故障出现,就是无声。首先怀疑是静音电路故障,测静音控制管
Q602(PNP)的b 极时22V 高电平,说明数字板没有静音,当测到Q602 的C 极时有0.6V 左
右的电压,使Q601(NPN)导通拉低C 极电压,以致数字板静音。因为Q602 C 极电压正常的
时候是0V 的,怀疑是Q602 热机后性能不良,更换后加热声音正常。 (兰州分公司技术组)

网友:
机型:L43F3200E 机芯: MT01C
故障现象:灯亮不开机
分析与检修:通电测3.3 正常,按遥控器开机有 24V 而且不开机,测主板DC-DC 电路Q001
没有5V 输出,怀疑是Q001 D13N3 坏代换后瞬间又烧坏,经仔细检查后发现是C013 漏电,
更换后开机正常。 (石家庄分公司邯郸经营部李向忠提供)

网友:
机型:L46P11FBDE 机芯:MS06
故障现象:遥控不接收
检修与分析:上门发现电视不接受遥控,用手按面板按键是有用的,拆机后首先测量接收头
的供电,发现接收头的供电3.3V 偏低,断开遥控板3.3V 就恢复正常了,确定故障在遥控接
收板上,进一步检测发现是接收板上的C1 这个贴片电容漏电,换之OK!
(南京分公司:袁旭亮提供)

网友:
专业修液晶电视的啊

网友A:
楼主技术可以啊,厉害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好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可以啊,厉害

与大家分享一些厂家资料而已.....

网友:
很好的资料加分鼓励....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好经验和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