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PAD4 怎么拆 外屏。 没有一颗螺丝

楼主(2015-09-27):
哪位大神告知下

网友:
同志,你自己拆别把内屏也搞坏了

网友:
下面打的有胶。用风枪或吹头发的吹风机加热,然后慢慢用撬棒拆开的,和有些手机拆机方法一样的

网友:
从HOME键右边开始,一边加热,一边翘,用力得当,一般都不会弄到内屏,HOME键右边一点有WIFI天线,要注意点

网友:
上面说的都很对呀

网友:
风枪 吹 但是不要直接吹到内屏范围不然内屏会变黄的

网友:
风枪不要调的温度太高 吹边上 慢慢慢慢慢慢翘   上面的也说的 注意下右下的天线和右上的排线 就这些  自己试吧

网友:
你没拆过手机屏吗?和拆手机屏差不多,用风枪或电吹风慢慢边加热,边撬,注意别把其他件撬坏了

网友:
用胶粘死的,加热后撬

网友:
优酷去搜索下 看看视频就会了

网友A:
拆WIFI天线贴片需注意,如拆成两片了,可将裂口边缘刮出锡箔,托焊上锡也可以的。内屏要搞碎就划不来哦!

网友:
以前没拆过  ,, 手机也没搞过。。。。第一次拆机 。。。。 这个IPAD  内屏也摔碎了 。。。。

网友:
没拆过最好不要乱拆  很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WIFI天线贴片需注意,如拆成两片了,可将裂口边缘刮出锡箔,托焊上锡也可以的。内屏要搞碎就划不来哦!

无线的断了  ,上了点锡 焊在上面 。。。。第一次没经验。。。。  不知道行不行。。。其实拆完了 ,想象 也就那样, 没有什么 太多的技巧 ,只是 没拆过,好像觉得  深不可测。多拆 就有经验了。之所以 坚持要拆 ,对我来说 赚钱倒是次要了 , 我要的是拆机的过程  和 经验

网友:
我又学到了经验

网友:
这样的机会绝不能浪费。。。。。

网友:
拆这种屏最好有个人帮忙最好,用吹风机或热风机,那种温度不是很高的那种,把胶吹化,在用专业的撬棒慢慢的撬开,注意内屏,如果价钱报的不是太高,建议给专门修平板的搞,没必要毛风险。

网友:
看网上的 视频 ,很暴力的拆。 我用的热风枪 100度 ,对着吹 如何在慢慢撬

网友:
拆多了就有经验了,关键是风枪温度不要太高,风枪加热到胶软化后才能撬。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B:
风枪吹吹吹,翘棒撬撬撬,就可以了,主要是不要把天线给搞断了

网友:
内外屏都破的好弄些

网友:
哎 确实如楼主说的 要经验 可惜没有遇到 很想动手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吹吹吹,翘棒撬撬撬,就可以了,主要是不要把天线给搞断了

就是把他搞断了

网友C:
学习了。跟我一样第一次拆。把无线搞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跟我一样第一次拆。把无线搞断了

重新 焊了 无线 效果怎么样  ? 我的外屏还没来。还没装  。。

网友:
我也是菜鸟 昨天刚拆的 ,主板有问题 我给触摸板线划断了

网友D:
估计楼主没拆过苹果吧 下面是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楼主没拆过苹果吧 下面是胶

下面是胶知道的 。。 就是没拆过 ,手生

网友E:
多拆就有经验了 ,IPAD都是胶封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拆就有经验了 ,IPAD都是胶封好的

平常 都接不到这活的, 昨天有个老客户 介绍过来的。。。

网友:
4楼说的很对

网友:
应该是大力有惊喜吧。

网友:
一把风枪,一个卡片就可以了

网友:
多拆 拆就好了

网友:
    吹风机吹

网友:
如果有机器分离 就更好了  ,热量均匀 而且快

网友:
用热风枪慢慢加热,慢慢翘

网友:
风枪均匀加热使胶软化 撬棒延边缓慢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