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档代码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5-09-27):
接机X450CC REV:2.3
通电秒掉,上家修过1.05V供电
拆机测量发现显卡供电芯片的TON电阻腐蚀
换电阻后电流一路小跑到1.05不动了
按下关机键正常关机
测量内存在上电时有2到3次的波形
电流不动时,内存无持续波形
应该是代码没有完成
飞代码卡,代码跑到E4就停了
此板板载内存
屏蔽板载内存后,档20 55
单独加内存,还是档E4,应该不是板载内存的问题
不要问怎么屏蔽,论坛有几位大神发过帖子

档E4代码的时候,GFX电压从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
BIOS写过了,故障依旧!
求大神们,给点思路啊

网友:
内存能测到波形说明已经过内存了对吧,我觉得我觉得多写几个版本的blos,可能程序写的不对

网友:
再刷刷bios试试,有时候下载好几个才成功了

网友:
写BIOS 不行就是哪里还有人为故障了  不过板载最后考虑

网友:
我想问问怎么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努力的学习中,天天看帖子

网友:
那就查集显供电的工作条件呀

网友:
建议多刷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