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14R 5420 7420跑显卡时部分供电MOS管高热的导致整机掉电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5-09-27):
DELL 5420 7420 广达代工的DA0R08MB6E2跑显卡就掉电。这机子估计有设计缺陷,网上有好多案例,DELL好像没有解决。
SD卡槽背后PL3容易出问题,,解决后。跑显卡时发现1.05V的MOS巨烫PQ29,独显供电PL14 ,PL15也是巨烫.现在的问题是一跑显卡就掉电。
请高手讨论哈有没有解决方法。

DELL 7420 独显QUANTA DA0R08MB6E2 MB 新图.pdf

网友:
查一下条件是否正常呀,换一下电感看一下

网友:
就是 换换电感

网友:
电感芯片一起换了试试

网友:
换掉供电芯片  还有查下反馈

网友:
换显卡供电 电容

网友:
修好了没有,等结果.

网友:
更换供电芯片  更换电感  查查反馈

网友:
电感旁边的芯片容易出问题

网友:
供电管发烫的话,很可能显卡挂掉了

网友:
原型号mos管代换就行了 已修好一台

网友:
换MOS试试看

网友:
mos管发烫会不会士供电芯片引起的?  楼主换过了吗

网友:
pwm电路mos管发烫,大家可以提点好建议啊。除了常见的反馈还有什么啊?

网友:
如果换了MOS管 电感还是不行的话,我觉得问题有可能在桥上,楼主试试看吧

网友:
这种发烫的原因一般换掉发烫的就好了

网友:
换原型号MOS管,不行就检查自举或换PWM芯片。

网友:
大家给的建议己经比较多了试一下行不行回个话

网友:
我遇见一台第一次可以点亮,关了就点不亮了,感觉是显卡不过,头疼啊

网友:
PQ15坏的到是遇到几台了,只要一换就OK了

网友(2016-06-18):
PQ15坏的到是遇到几台了,只要一换就OK了,
这个兄弟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