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插电源不上网

楼主(2015-09-27):
一客户说他的联想笔记本适配器坏了不充电,在我这里买了个U口的联想的适配器回去没多久回来了说,在他家不插适配器,可以宽带拨号上网,插上适配器能充电就是不能拨号上网,说他那个适配器没坏时插着都可以上网,我感觉纳闷,这种现象不应该呀,于是我跟他上门去他家,一看现象正如他说的那样,不插适配器能拨号正常上网,插上就立马断网,再拨号也拨不上,如此反复几次都不行,就说系统坏了,刷了个WIN7系统,现象依然,搞的很没面子,于是乎又跑到店里拿了个U口适配器,现象还是这个样子,汗, 现在不知所错,于是乎给客户说让他等结果,自己回去研究一下,谁见过或知道这种现象的原因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什么型号的联想笔记本?这个确实少见

网友:
取掉电池看看能不能上网

网友:
建议拆机看看是不是EC进水了。

网友:
南桥管的网卡,,充不充点和南桥也没关系啊。谁能用科学解释下

网友:
首先建议还是软件开始,联想的笔记本有时候比华硕的其他笔记本都坑,系统重装了,那么下载联想电源管理试试,和联想驱动管理。再不行让他买个路由器,不要宽带拨号上网,现在都什么年代了,直接无线上网,还可以卖给他路由器。如果可以解决忘楼主公布解决方法。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上有什么与电源相关的记忆芯片啊

网友:
新的适配器可以充电不?

网友:
闻所未闻,大神解释一下吧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期待楼主解决后公布答案

网友:
装电源管理,去掉网卡节能试试

网友:
那楼主去可调电源接转接头,再试一下,肯能不能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