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点位图软件打不开

楼主(2015-09-27):
用的是win732位  用的是最新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时间也改了

网友A:
看一下使用方法,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使用方法,不行吗?

打不开软件  不是打不开图纸

网友:
试试下载下面

网友B:
论坛理由 越狱版  就是河蟹版本的 你试试 不需要改时间这些的   我就是用的那个

网友:
这个和系统没多大关系,我试过的32.64,win8系统也可以用。不过win8系统每次使用都要重新开机才可以

网友:
楼主电脑中病毒了,或再下载另一个好点的软件

网友:
系统装失败一次  第2次就装不上去

网友:
不行再下载一个,论坛上有能用的

网友C:
也是一样WIN7打不开  骗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是一样WIN7打不开  骗分哦

下载分不归我所得的吧?不存在骗分的意识,下不下载个人愿意,不强求!

网友:
重装系统最彻底。。。。。。。。。。。。。

网友(2015-11-12):
我下的也打不开,我的点位图是P7H55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越狱版的,要打开2次才行

网友:
pcb  一般华硕的都能打开

网友:
时间改下  20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理由 越狱版  就是河蟹版本的 你试试 不需要改时间这些的   我就是用的那个

在论坛哪里啊?要怎么搜索啊?你有吗?可以传个吗 谢谢   非常谢谢

网友:
PCBRepairTool河蟹 你搜索这个  第一次打开报错 在打开一次就OK

网友:
说实在我的也不知道怎么可以用的
本来是不用改日期可是要直接放在C:\下开启才打的开
可是最近发现不管放在哪里也不用开启程式
直接点下载的点位图档案竟然就打开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