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不认识了,帮我看看怎么读

楼主(2015-09-27):
看不懂这个,读不出来啊。金银色在中间,红色结尾?
下载了一个软件读出来是11.1M欧,可我觉得网友说的0.35欧更靠谱啊?真是晕了。。。。。

补充内容 (2015-9-28 10:09):
中间的是银色,不是白色。

网友A:
作为一个菜鸟,我连头和尾都分不清

网友:
应该是0.36欧 的

网友:
怎么的出来的,能具体点吗,还有零点几噢的电阻啊,好大个的。

网友B:
你不知道有色环电阻计算器这种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个菜鸟,我连头和尾都分不清

我还以为 只有我 才这样。。。。  现在我 心里有点平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不知道有色环电阻计算器这种东西吗

计算器得出的是11.1M欧,误差未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计算器得出的是11.1M欧,误差未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计算器得出的是11.1M欧,误差未知。

色码方向你读反了,应该是黑色开头,橙色是末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色码方向你读反了,应该是黑色开头,橙色是末端

就好是从橙色开始吧

网友:
中间的是银色,不是白色。

网友:
应该是0.35欧....

网友:
这应是一个四环电阻,最后一环是厂家由于某种原因自定义的,所以应是0.35欧的

网友:
测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E:
读电阻无数,遇到这样子的电阻的确是晕了,不过我还是同意是0.35欧,楼主在什么取得的电阻呢,是限流电阻?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看不清楚。货值你把各环的颜色后,再来请教为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读电阻无数,遇到这样子的电阻的确是晕了,不过我还是同意是0.35欧,楼主在什么取得的电阻呢,是限流电阻? ...

图中W6251第3脚接的R12电阻,6251是电源管理原件电流控制型,第3脚S/ocp(内部MOS管的源极及过电流检测输入断)。我就是怀疑这个脚的电流不正常导致6251被保护了,所以没有启振。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确定,拆下R11量了一下是0.4欧姆(本想通过读色环值确定这个电阻是不是坏的,可有看不懂,所以无法判断)。顺便问一下,如何才能知道3脚是否被过流保护了??       此链接是我遇到的三星打印机电源求助贴(正常开机再关机后就不能启动了,放置一段时间(5小时以上)再开机就OK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1885-1-1.html

网友:
色环的电阻很少有上兆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读电阻无数,遇到这样子的电阻的确是晕了,不过我还是同意是0.35欧,楼主在什么取得的电阻呢,是限流电阻? ...

支持,毫无疑问0.35欧,楼主读反顺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中W6251第3脚接的R12电阻,6251是电源管理原件电流控制型,第3脚S/ocp(内部MOS管的源极及过电流检测输 ...

从图来看它是一个电流取样的,百分百是0.35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