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内存三声报警更换内存完美修复

楼主(2015-09-27):
中秋也上班,都出去玩了没什么生意闲得出来发个贴。
机型:AIR A1465    故障:开机三声报警
机子是市场专卖店送来的说开机三声连续报警,客户拿售后说主板问题过保修了收了200检测费,还是售后好赚钱啦。拆机断开电池上电源自动开机有跳变到0.8A左右报警不掉电反复报警,典型内存问题啊,以前PRO 常遇到这种问题内存擦下重装基本就好了,可A1465是板载内存麻烦了,整板拆出来,打开图纸和点位上电测试内存的几个供电测试点
主供电:=PP1V5_S3_MEM_B  1.38V  复位:MEM_RESET_L 0.8V,REF:PP0V75_S3_MEM_VREFCA_B 0.8V主供电有点偏低,断电测了下主供电L7330阻值,55左右,找了个料板测了下86左右。看来真得动内存颗粒问题了。先加焊一下试试,由于这板共有16颗内存不知道那个坏所以全部加焊一遍,上机测试故障依旧,我记得以前论坛看到过贴子说可以取掉其它一组内存来排除,我看了下,16颗一次取四颗然后在上电试,问题一样看来是运气不好还是苹果设计不一样不少一颗都不行。只能换内存了,看了下料板上的颗粒跟机上的不一样,机上是现代的,为了不怕不兼容一口气全换了算了。内存就从料板上全换过来,为了高温把内存搞坏,就用BGA拆料板上的颗料,BGA年代久了,内存风嘴也不见了所幸就用最大的风口加热后段温度上240下270时间都调到500,16颗内存轻松取下,接下来植球,手上没有无铅的锡珠了只有上有铅了,植好安装就风枪安装,330左右的温度很快就装好了,冷却下来测试L7330阻值80多看来正常了,上电测试正常亮机。发帖不容易啊,现石图片都不会编大家将就看看吧多打赏点下载分给小弟点动力多多发帖。
最后总结下,只要胆大心细,小白也能修好高难度的烂苹果,灵活运用好手上的工具也能提高维修的成功率和速度。比如,我没内存植锡板只有个
XBOX的内存 钢板剪掉也能使用,为了拆料板内存不搞坏用BGA加长时间慢慢低温轻松拆掉内存颗粒比用风枪轻松安全 。风枪一般的估计380都难得拆下来。

网友:
我也有个,三声报错,内存电压1.5v,和你的不一样,还在维修中

网友A:
NB人!BGA干活!我们都是风枪选手!

网友:
16颗内存同时换,好在可以从料板拆,不然维修成本会很高。

网友:
我艹。。。换那么多内存颗粒。。。。如果中途不小心 换上去的 某一个坏了。。那岂非不是又要换一组。。。。。运气不错啊。。。。

网友:
厉害啊!  真要耐心啊! 手法精湛! 在下佩服的!

网友:
这个很费时间吧,楼主焊接水平过关

网友B:
这种内存颗粒怎么植求????

网友:
胆大心细,还得有耐心

网友C:
我们修苹果都是300起价!!   不过楼主   挺6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修苹果都是300起价!!   不过楼主   挺6的哦!

不会吧,这么低修苹果才报这么点,维修业真的做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内存颗粒怎么植求????

有钢网啊,我手上的是XBOX的有点不配从中间剪破接起来一样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NB人!BGA干活!我们都是风枪选手!

风枪也可以,不过拆下来的时候温度太高容易拆坏内存所以拆料件用BGA 装的时候还是风枪顺手点。

网友:
我勒个去  这也真是醉了  换那么多颗粒 想必收费相当高  毕竟售后

网友(2015-11-03):
我现在也碰到台一样的现象

网友:
开机三声报警,等几秒,接着三声,循环

网友:
看着就累人了,还真换完16个,又拆又装,要晕死的节奏啊

网友:
没有旧配件买新配件的话。16颗成本都200多了。好强大有耐心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还没还没修过这样情况

网友:
不错 bga到家了

网友(2023-02-22):
16颗,确实麻烦